[CW32L083系列] CW32L083/031/052系列

楼主(2024-11-22):
安全低功耗:集成了主频高达64MHz的ARM Cortex-M0+内核,在深度休眠模式下电流只有0.6uA,超低功耗唤醒时间仅需4us。
丰富的外设:最多256KB FLASH、最多24KB RAM、最多87路GPIO,以及一系列增强型外设。还新增了1路低功耗定时器(LPTIM)、最多8×52段LCD段码液晶驱动器、真随机数发生器(TRNG)、高级加密标准模块(AES)等数字模块。

网友A:
L系列是低功耗产品嘛?

网友B:
这个CW32L083是不是也适合于宽电压供电啊?

网友C:
l应该是低功耗的吧

网友D:
确实,他家的芯片支持LCD断码这个操作确实不错
我感觉这几款芯片确实比较好用啊
低功耗电流这么低呢?0.6啊,太低了
一般来说,超低功耗唤醒就用了4uS的话,确实是优秀了
其实我在意的就是ADC和宽电压供电,但是宽电压的话,ADC采集是不是就会不准确了
最大256kb的存储啊,真的非常丰富了
其实还有别的外设吗?比如串口的数量,还有就是还有啥特殊的功能吗
M0+确实被芯源玩的很秀了
最多87路的话,是不是芯片是LQFP100的封装啊?

网友E:
确实,他家的芯片支持LCD断码这个操作确实不错

网友F:
我感觉这几款芯片确实比较好用啊

网友G:
低功耗电流这么低呢?0.6啊,太低了

网友H:
低功耗的产品确实有很多的

网友I:
一般来说,超低功耗唤醒就用了4uS的话,确实是优秀了

网友J:
其实我在意的就是ADC和宽电压供电,但是宽电压的话,ADC采集是不是就会不准确了

网友K:
最大256kb的存储啊,真的非常丰富了

网友L:
其实还有别的外设吗?比如串口的数量,还有就是还有啥特殊的功能吗

网友M:
M0+确实被芯源玩的很秀了

网友N:
最多87路的话,是不是芯片是LQFP100的封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