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读取FLash等待时间

楼主(2024-11-22):
这个不是很好理解  X是干啥用的  比如我的系统时钟是20M,是不是都不用等,有没有读取Flash的最小时间阿

楼主:
实际上是不是最后读取的不能超过30M这个速度?

楼主:
工作电压是2.7-3.6V

网友A:
X 是指这个电压范围内的:频率基数

X是用于计算对应的等待周期,是对应电压范围内的0等待周期读取支持的最大频率。

如何计算等待周期:
如当前电压是 1.9 V,系统主频率是 120MHz,此时 : 5*20MHZ< 120MHz <= (5+1)*20MHz  即此时等待周期是:5

最大读取频率:
不同电压范围读取的时钟频率不一样,要看对应的电压范围。0等待周期读取频率支持的最大是30MHz,要求此时电压范围是:2.7 V - 3.6 V

网友B:
APM32F4微控制器读取FLASH时,等待时间受HCLK频率和电源电压影响,通过调整等待周期优化读取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