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31在去掉注释memcpy后会不断重启

楼主(2024-11-22):
STM32L431在去掉注释memcpy后会不断重启

网友A:
使用memcpy函数时,如果源地址或目标地址超出了分配的内存范围,可能会导致内存越界,进而引发系统异常或重启。

网友B:
堆栈溢出导致的

网友C:
检查是不是有程序逻辑错误

网友D:
更新固件和库文件

网友E:
楼上都说了内存溢出的情况,还有可能是操作的数据太多了,如果开了看门狗也会重启

网友F(2024-12-26):
那你是遇到脏东西了吧,哈哈,你注释乱处理确实会影响程序进程的

网友G:
STM32L431在去掉注释memcpy后不断重启的问题可能是由于内存访问问题

网友H:
使用memcpy时,如果目标地址或源地址存在问题(例如未正确分配内存或访问了不可访问的内存区域),可能会导致程序崩溃或重启。确保在使用memcpy之前正确分配内存,并确保源和目标地址的有效性

网友I:
如果程序中的堆栈空间不足以容纳memcpy操作所需的临时变量或其他数据,可能会导致堆栈溢出,从而导致程序崩溃或重启。检查堆栈大小是否足够,并确保在调用memcpy之前留有足够的堆栈空间

网友J:
如果注释掉的代码与memcpy之间存在依赖关系或冲突,可能会导致程序在去掉注释后出现问题。仔细检查代码逻辑,确保没有其他代码依赖于已注释掉的代码,并确保使用的库函数(如memcpy)与您的代码兼容

网友K:
在某些情况下,硬件故障或损坏也可能导致重启问题。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确保没有损坏的元件或连接不良的情况

网友L:
可以检查并确认内存分配和地址的正确性,确保使用memcpy时不会访问无效的内存区域

网友M:
建议增加堆栈大小,确保足够的堆栈空间供memcpy使用。也许就好啦

网友N:
仔细检查代码逻辑,确保没有其他代码依赖于已注释掉的代码,并确保使用的库函数与代码兼容

网友O:
使用调试工具进行调试,查看程序在运行时是否出现内存访问错误或其他异常情况

网友P:
肯定是内存出错了

网友Q:
编译器优化或链接器设置可能导致 memcpy 的实现方式发生变化,或者在堆栈或内存布局方面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