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VGT6使用PLL倍频后芯片会反复重启

楼主(2024-11-22):
STM32F407VGT6使用内部16M晶振,没有使用PLL倍频,直接用HSI做时钟源程序可以正常跑通,但是使用PLL倍频后芯片就会反复重启,就算倍频到16M也会反复重启,,每33ms重启一起。

网友A:
PLL配置错误

网友A:
选择合适的时钟源

网友B:
电源电压不稳定?

网友C:
时钟配置不合适

网友D:
软件中的错误,如错误的初始化顺序、中断处理不当、死循环等,可能导致芯片重启。

网友E:
检查一下是不是晶振损坏、PLL电路故障

网友F(2024-12-26):
看起来像是看门狗的问题啊,先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地方没喂狗导致复位了?

网友G:
你PLL的设置有没有仔细核对一下,倍频系数和分频器可能没配置对。

网友H:
内核电压是不是没跟上?用PLL倍频的话对电源电压的稳定性要求更高。

网友I:
尝试换个供电模块,之前我遇到类似情况是电源纹波太大导致的。

网友J:
你检查一下Flash预取或者等待状态配置对不对,PLL倍频后运行速度变快,可能需要调整。

网友K:
HSI精度有限,PLL倍频后稳定性会下降,建议用外部晶振试试。

网友L:
把你的时钟初始化代码贴上来看一下,说不定是参数哪里写错了。

网友M:
重启周期固定的话,很可能跟时钟的溢出或者超时有关,深挖一下中断配置。

网友N:
换块板子试过吗?硬件问题有可能,比如晶振周边电路布线不对。

网友O:
你用了调试器没?看看复位的原因寄存器(RCC_CSR)能不能查到一些信息。

网友P:
U 系列的设计目标是为低功耗、高性能和高集成度提供一个平衡,适用于对功耗敏感但需要更强计算能力的应用场景。

网友Q:
应该是没配置好吧。参考官方的示例的配置试试。

网友R:
引用 网友K:
HSI精度有限,PLL倍频后稳定性会下降,建议用外部晶振试试。

这个有道理

网友R:
引用 网友L:
把你的时钟初始化代码贴上来看一下,说不定是参数哪里写错了。

配置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N:
换块板子试过吗?硬件问题有可能,比如晶振周边电路布线不对。

时钟个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应该是没配置好吧。参考官方的示例的配置试试。

官方例程靠谱

网友S:
应该是驱动匹配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H:
内核电压是不是没跟上?用PLL倍频的话对电源电压的稳定性要求更高。

超过上限没法配置

网友T:
使用PLL倍频还是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U:
太高了会有问题的

网友V(2025-11-07):
是PLL配置参数违规或供电/时钟稳定性不足,导致硬件异常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