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采用flash swap 进行IAP升级,reset后启动不了

楼主(2024-11-22):
试了一下将主程序放在第一个flash中,采用U盘将程序(bin文件添加了crc,用U盘读出来的时候,进行了校验)读取进外部SRAM(0x60000000)中,再将程序写入FLASH2中,再进行FLASH SWAP,然后看门狗重启,结果升级后,程序无法启动,同时也无法进行仿真了,flash下载不了,到擦除的时候就出错了

网友A:
在进行flash swap时,如果新程序没有正确写入到目标flash区域,或者写入过程中出现了错误,那么reset后自然无法启动。

网友B:
flash配置错误

网友C:
在进行IAP升级后,如果看门狗重启没有正确配置或者触发条件设置不当,可能导致系统在reset后无法正确启动。

网友D:
启动向量表配置错误

网友E:
硬件故障

网友F:
检查硬件是否存在故障

网友G(2024-12-27):
将程序从Flash移动到SRAM并执行时,需要确保程序的地址偏移正确。如果程序中的地址指针或跳转指令指向了错误的内存地址,可能会导致程序无法启动。此外,确保外部SRAM0x60000000)的地址空间分配正确,并且有足够的空间存储程序和数据

网友H:
在将新程序写入Flash之前,必须先将原有的程序擦除。如果擦除过程中出现问题,可能会导致Flash无法正确写入新程序。检查擦除操作是否正确执行,并确保Flash擦除操作没有受到干扰或错误

网友I:
您提到了在读取程序到SRAM时进行了CRC校验。确保CRC校验算法正确实现,并且读取的程序文件完整无误。如果程序文件在传输过程中损坏或丢失,可能会导致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J:
在将程序从SRAM写入Flash时,将程序从Flash移动到SRAM并执行时,需要确保程序的地址偏移正确。如果程序中的地址指针或跳转指令指向了错误的内存地址,可能会导致程序无法启动。此外,确保外部SRAM0x60000000)的地址空间分配正确,并且有足够的空间存储程序和数据确保写入操作正确执行。如果写入过程中出现问题,如写入地址错误或写入数据损坏,可能导致Flash内容不正确,从而导致程序无法启动

网友K:
如果您无法仿真也无法擦除Flash,可能是由于仿真连接问题导致的。检查仿真连接是否正确,确保仿真器与芯片之间的通信正常。另外,确保仿真软件配置正确,包括芯片型号、连接方式等

网友L:
可以检查程序的地址偏移和内存分配情况,确保所有地址指针和跳转指令指向正确的内存地址

网友M:
确保Flash擦除操作正确执行,可以尝试多次擦除操作以排除偶然错误

网友N:
重新检查CRC校验算法的实现和程序文件的完整性

网友O:
检查Flash写入操作的正确性,确保写入地址和数据正确无误

网友P:
必须要检查仿真连接和配置,确保仿真器与芯片之间的通信正常。尝试重新连接或更换仿真器进行测试

网友Q:
是不是你的芯片地址啥的设置不对,导致芯片根本没运行啊?

网友R:
大概率是跳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