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千兆以太网的电容耦合

楼主(2024-11-22):
如果同一块电路板上有两个 1000BASE-T 以太网 PHY,可以使用电容耦合而不是变压器来连接它们吗?
许多 Microchip 1000BASE-T 交换机和 PHY 都具有电压模式接口和片上终端,当两个连接的芯片共用同一接地并且通过 PCB 走线而不是电缆连接时,它们非常适合电容耦合。
两个 KSZ9031 PHY 如何使用电容耦合进行连接。无需其他组件。连接任何两个 1Gbps Microchip 设备时,无论它们是 PHY 还是交换机,无论部件号前缀是 KSZ、LAN 还是 VSC,都使用相同的连接。

连接到非 Microchip 设备时,用户必须咨询其他制造商的建议。如果其他设备使用不同的 I/O 架构,则可能需要在电容器的该侧添加组件,或使用变压器隔离两个设备。
PHY 不需要特殊的寄存器配置。必须为 1000BASE-T 连接启用自动协商。这与 10BASE-T 和 100BASE-TX 无变压器连接不同,有时建议为无变压器应用禁用自动协商。

网友A:
这种是直接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B:
直接电容就可以耦合了。

网友C:
这也是用0.1uF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