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新唐单片机EPWM输出波形怎么设置为中央对齐模式。

楼主(2024-11-22):
已经把PWM_CTL1->CNTTYPE0~5都设置为了10,上下计数模式。怎么把波形设置为中央对齐模式。

网友A:
用的哪个型号

网友A:
中心装载模式吗?

网友A:
貌似左对齐和右对齐,以及中心对齐,实际上输出波形是一样的吧?

楼主:
M433的片子

网友B(2025-02-15):
需要选择EPWM的模式为中央对齐模式通常是通过配置相关的寄存器来实现的

网友C:
PWM的频率和周期由定时器的预分频器(PSC)和自动重装载寄存器(ARR)共同决定。通过调整这两个寄存器的值,可以设置所需的PWM频率和周期

网友D:
自动重装载值定义了PWM周期的长度。在中央对齐模式下,PWM波形将在达到自动重装载值-10+1时产生计数溢出事件,从而实现向上和向下计数的切换。因此,需要根据所需的PWM频率和分辨率来设置ARR的值

网友E:
在中央对齐模式下,计数器的初始值通常设置为0。这确保了PWM波形从周期的中间点开始计数

网友F:
比较寄存器用于定义PWM波形的占空比。在中央对齐模式下,CCR的值将决定PWM波形的高电平或低电平时间

网友G:
通过调整CCR的值,可以控制PWM波形的占空比,从而满足特定的应用需求

网友H:
确保PWM引脚已正确配置为输出模式,并且已连接到所需的负载

网友I:
使用示波器或其他测试设备来验证PWM波形的输出是否符合预期

网友J:
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和优化,以确保PWM波形满足应用要求

网友K:
这个看例程没有的吗?感觉新唐的例程还是可以的,应该有吧

网友L(2025-08-28):
配置新唐单片机 EPWM 时,设置对应控制寄存器,将计数器工作模式设为中央对齐模式,使计数器增到最大值后递减,生成对称波形。

网友M:
新唐单片机设置 EPWM 为中央对齐模式:先配置 PWM 时基寄存器,将计数模式设为增减计数;设置周期寄存器定频率,比较寄存器定占空比;使能对应引脚 PWM 功能,最后开启 PWM 模块。通过增减计数实现波形中央对齐,适用于对称波形需求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