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L0020的TSSOP20封装,也支持2个串口是么?

楼主(2024-11-22):
MM32L0020的TSSOP20封装,也支持2个串口是么?这俩串口的话,最大波特率支持多少?

网友A:
MM32L0020是一款由MindMotion(灵动微电子)生产的微控制器,采用ARM Cortex-M0内核。

网友B:
关于MM32L0020的TSSOP20封装是否支持两个串口以及最大波特率的问题,一般是支持2个串口的

网友C:
我觉得啊MM32L0020系列微控制器通常支持多个串口(UART)。具体支持的串口数量需要参考MM32L0020的数据手册或技术规格书。

网友D:
其实MM32L0020的串口(UART)通常支持较高的波特率。根据MindMotion的官方文档,MM32L0020系列微控制器的UART模块通常支持的最大波特率可以达到1.152 Mbps(1152000 bps)或更高。

网友E:
具体到TSSOP20封装的MM32L0020,建议查阅具体型号的数据手册或联系MindMotion的技术支持以获取准确信息。

网友F:
需要注意的是,MM32L0020系列有多个型号和封装选项,不同型号和封装可能会有不同的外设配置。

网友G:
MM32L0020系列通常支持多个串口,具体到TSSOP20封装,建议查阅数据手册确认。

网友H:
其实就算是不支持串口也可以模拟串口的而且很简单

网友I:
这个不知道,我主要用1个串口就行,但是你得看芯片手册才知道有多少个串口够你用

网友J:
用模拟串口或者换个芯片吧,得看你项目需求和波特率才行

网友K:
这个得看具体手册,有没有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