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哪些型号适合跑LVGL

楼主(2024-11-22):
听说LVGL要求比较高,哪些型号比较流畅,有人移植过吗?

网友A:
MM32F5270

网友B:
一般都是性能高的

网友C:
LVGL的要求高一些,不满足最低内存和Flash容量不成。

网友C:
不同LVG版本的最低要求不一样,你根据自己的芯片确定合适的版本。

网友D(2025-02-28):
LVGL 的硬件要求并不算特别高,但其流畅运行仍然受到硬件配置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