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以太网方案有吗?

楼主(2024-11-22):
灵动芯片用以太网,有相关的开发板吗?

网友A(2025-01-15):
肯定有,但是你得去看选型手册才行,手册里有

网友B:
你说的以太网应该都要外置吧,MCU应该本身不支持,或者不完全支持

网友C:
你说的是MCU支持MAC,但是没有PHY是么

网友D:
应该有啊,这种以太网的开发板都是有的啊

网友E:
你用W5500就可以了,就是MCU+W5500就支持了

网友F:
你还是去官网看看吧,官网有大致的开发板选择

网友G:
这种你不如去淘宝了,淘宝多靠谱啊

网友H:
我觉得相关的官方开发板不好找,但是三方的开发板很多啊

网友I:
有的,这种开发板有很多的,而且一般mcu都是加外置的以太网芯片的

网友J:
你去官网看看呢?上面不是有一些开发板么?

网友K:
由相关的选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