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09KE测评】发送数据+web 显示温度

楼主(2024-11-22):
BLE数据收发 与 添加自定义服务

一、阅读例程

直接测试发送数据,根据测试的LOG去找代码,就可以发现、理解代码
e5fb04cfcc75006c7692f892bed8feb7

1、接收数据

从下图就可以理解p_Notification->DataTransfered.p_Payload[1] 是接收到的数据。
19e0e3da12a1d72a6a631f44c1f51480

2、发送数据

发送数据就没看到例子了,翻了一下代码,发现了Notify相关字眼的代码,就看一看,试一试。
看到下图的代码,跳转后发现,感觉就是发送数据代码。于是测试了一下
59475e8bd5282d42a1c5ff3e0c9c16e7

跳转后,看看输入参数,分别是
①操作码
②类型为P2P_SERVER_Data_t的数据
③handle
bf3f68a763bf2d4066f8177706f2d990

二、修改例程实现 收发数据

实验目的:
测试接收到手机发送的数据后,主动发送数据给手机。

代码:

片段1:打印接收的数据

  1. APP_DBG_MSG("receive data :");         for(int i=0;i<p_Notification->DataTransfered.Length;i++){            APP_DBG_MSG(" %02X",p_Notification->DataTransfered.p_Payload[i]);         }        APP_DBG_MSG("\n");

片段2:主动发送数据

  1. 数据赋值:        temp.p_Payload[0]=0x66;        temp.p_Payload[1]=0x77;        temp.p_Payload[2]=0x88;        temp.p_Payload[3]=0x99;        temp.Length=4;
  2. 打印数据检查:        APP_DBG_MSG("----- Length %d \n",temp.Length);         for(int i=0;i<temp.Length;i++){            APP_DBG_MSG(" %02X",temp.p_Payload[i]);         }        APP_DBG_MSG("\n");
  3. 发送数据:        TEMP_NotifyValue(TEMP_TEMP_NOTIFY,&temp,TEMP_APP_Context.ConnectionHandle);
  4.

实际代码 与 实验结果:

100fafedb8b022296afe4931424c3c0c

baa01c2eedce9a6f4eec03ffce9f8b41

三、主动发送温度

开个定时器间隔1秒,调用一次测量温度 与 发送数据,实验结果如下:
4960a2521b8ab6420db80e19d5c673a7

手机可以正常接收到WB0发送的数据
e11dd637ada93f23c6096bde66c865c4

四、Web BLE 显示温度

网友A:
初始化传感器:编写代码初始化AHT30温度传感器,读取温度数据。
数据处理:将读取到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实际的温度值。
发送数据:通过STM32WB09KE的Wi-Fi功能,将温度数据发送到服务器。这里可以采用HTTP协议发送数据。
Web服务器设置:在Web服务器上创建一个页面,用于接收并显示温度数据。可以使用HTML、JavaScript等技术实现页面的动态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