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CE级对调竟然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2024-11-22):
电梯直达

楼主(2013-04-14):
三极管, ce, 电路, 电路图, 电路板

今天再一块别人做的电路板上看到这样的电路,第一反应就是8550的接反了,居然还没有限流电阻,不解,但是板子居然正常工作,而且已经正常了2年多了。非常纳闷,问了很多朋友,大家第一反应就是 你图画错了吧:L 特来求解 ,下面是接反的电路图(我认为有问题的,却可以正常工作的)补充一下 8,9,10,11是单片机IO口(并且9,10,11脚在给低电平时点亮),此电路亮度低于 正确的接法

CE接反的电路

网友A(2024-11-23):
8550的be结击穿了吧

网友B:
      科普级原理:
      8为低电平时,集电极与基极之间的PN结正偏,正电荷从VCC流向基极,然后流进IO引脚。
电流从6经过R7流向8,因此6的电平高于8的低电平。
      9,10,11为低电平时,4的电平接近低电平,因为4是低电平(近似),所以6的电平比4的电平高,
因此6和4之间的PN结反偏。与6相连的基区(N区)中,靠近发射结的正电荷,被电场“强行拖拉”,
穿过反偏的PN结,移动到发射区(P区),经过4,再被9,10,11的“低电平拉走”,流进单片机的IO口,
电荷流过LED时,LED发光。
      三极管是PNP型,这种连接法,没有充分发挥PNP结构特性,使得从VCC流向基极的电流比常见的连接法小,
因此发射极4能够“拉得到”的电荷就少,LED发光亮度就比较小。

网友C:
学模电的时候,书上有说过,CE对调试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使用的,
缺点是放大倍数很小,耐压很低,优点是饱和压降比较小。

网友D:
这电路属于剑走偏锋,可以省掉一个限流电阻。 这种接法三极管放大倍数只有5左右,LED的限流电阻可以省了;虽然别具匠心,做玩具还可以,但我不会采用。

网友E:
三极管的倒置状态

网友F:
三极管是可以CE反接使用的,就是增益变小了。

说的非常准确! 过去作为小电流驱动的末级驱动常因为增益过高引起自激,有经验的就在修理或后期产品故意反装,这样就不用修改电路了,系统也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