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如何对方波信号进行

楼主(2024-11-23):
需求: 输入信号是0~5V的方波信号,频率1k~100kHz变化,当频率在10kHz以下时,输出高电平,当频率高于10kHz以上时输出低电平。

这是准备用什么进行采集,纯电路?

网友A:
频压转换电路了解一下

网友B:
有二种方案,一种纯电路,带通+高通+低通,加二路检波电路,提取二个信号,另一种方案,上MCU,算方波周期,作软件比较。

网友C:
单片机就可以

网友D:
这个太简单了,LM567一片搞定。

网友E:
567可以做到窄带设别,判定10K点,但是容易在很多倍频程产生识别,稳定性有问题。

网友F:
给个图,看看能不能理解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