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种结构是用什么方法3d打印的?

楼主(2024-11-23):
给娃买了个玩具,老板说是3d打印的,这个结构有点复杂,是怎么打印的呢?

网友A:
的确像是,不过反而觉得应该是激光切割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像是,不过反而觉得应该是激光切割来。

激光切割那更不可能了,十几块钱的小玩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激光切割那更不可能了,十几块钱的小玩具

什么材质的?3D打印也不会这么便宜。

网友B:
可以直接一体打印的,不同关节之间会有一些小的连接,到时候去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一体打印的,不同关节之间会有一些小的连接,到时候去掉就行

两节之间有遮盖,不知道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