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厂为你揭秘电路板层数有哪些?

楼主(2024-11-23):
PCB厂为你揭秘电路板层数有哪些?

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印刷电路板)的层数可以根据设计需求、电路复杂性和空间要求等因素有所不同。一般来说,PCB的层数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按层数分类

01单层PCB

单层PCB是最简单的PCB类型,其导电材料(通常是铜)仅铺在板的一侧。这种PCB设计简单,包含的组件较少,通常用于一些简单的电子产品中。由于其单层结构,其制造成本较低,但布线密度和灵活性相对较低。

02双层PCB

双层PCB具有两侧的铜箔层,且两侧的电路线路通过穿孔进行连接。这种结构相对于单层板提供了更高的布线密度和更灵活的电路设计。

电子元件可以被放置在两个不同的面上,通过铜箔层之间的连线来实现电路连接。

03多层PCB

多层PCB由多个层次的电路层堆叠而成,层与层之间通过绝缘层(如薄型预浸浸渗玻璃纤维布或薄膜)隔开。常见的多层PCB有4层、6层、8层、10层甚至更多层数的结构。多层PCB能够提供更高的电路密度、更好的抗干扰能力和更复杂的电路设计功能,适用于高性能和复杂电路设计。

电路板按层的功能分类

在多层PCB中,各层根据其功能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包括但不限于:

01 信号层(Signal Layer)

包括顶层(Top Layer)、底层(Bottom Layer)和中间层(Mid Layer),用于布置电路板上的导线。信号层的设计决定了导线的走向、位置以及连接器等的规划。

02内部电源/接地层(InternalPlaneLayer)

专门用于布置电源线和接地线,以提供稳定的电源和接地参考。电源层可以确保高功率工作的电路在工作时得到足够的电力,而接地层则有助于减少噪声、稳定电压和降低电磁波干扰。

03机械层(MechanicalLayer)

用于定义整个PCB板的外观,包括电路板的外形尺寸、数据标记、对齐标记、装配说明等机械信息。机械层不带有电气属性,主要用于物理尺寸和装配的设计。

04丝印层(SilkscreenLayer)

分为顶层丝印层和底层丝印层,用于放置元器件的投影轮廓、标号、标称值或型号以及各种注释字符等。丝印层主要用于标识和说明电路板的元件和功能,方便后续的电路焊接和查错。

05阻焊层(SolderMaskLayer)

分为顶层阻焊和底层阻焊,主要作用是防止铜与空气相互作用而氧化,以及防止PCB短路。阻焊层通常覆盖在电路板的铜箔层上,形成一层保护层。

06助焊层(PasteMaskLayer)

也称为贴片层或钢网层,用于在机器贴片时辅助焊接。助焊层的大小与顶层/底层焊盘一致,用于开钢网漏锡,使焊接更加容易。

本文所述PCB的层数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设计,从简单的单层PCB到复杂的多层PCB不等。每层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作用,共同构成了完整的PCB电路板。

PCB 厂通过与客户的需求沟通、设计文件审查、生产工艺控制、质量检测和后续服务等多个环节,能够准确地知道电路板的层数,并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 PCB 产品。

网友A:
层数可以根据设计需求、电路复杂性和空间要求等因素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