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MCU电机芯片通讯问题

楼主:
灵动电机驱动MCU都有哪些与外界的控制通讯方式

网友A(2025-01-15):
一般都是用SPI,串口这种通讯比较多

网友B:
看你习惯用那种呗,一般都是支持的

网友C:
可以支持CAN,还可以外接网络,也都可以的啊

网友D:
随便,我觉得以太网,串口,SPI这种都可以

网友E:
UART(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特点:异步串行通信,简单易用。应用:与上位机、调试工具或其他设备进行数据交换。优点:成本低,硬件资源占用少。缺点:传输速率较低,抗干扰能力较弱

网友F:
支持I2C,其主要支持同步串行通信,双线制(SDA、SCL),支持多设备。应用:与传感器、EEPROM或其他低速设备通信。优点:引脚占用少,支持多设备。缺点:传输速率较低,抗干扰能力较弱

网友G:
一般来说都有用CAN吧,比较多

网友H:
可以考虑以太网的,就算是MCU不支持也可以,可以外置以太网芯片的

网友I:
有用LIN的,但是好像没有CAN用的多

网友J:
可以考虑使用PWM或者单总线这种,也行,就是麻烦

网友K:
由相关的选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