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成品电感怎么评估频率和铁损

楼主(2024-11-23):
电感在不同频率下的测量方法
电感在不同频率下的感值确实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实际电感并非理想元件,会受到潜布电容及高频介质参数变化的影响。以下是几种测量电感的方法:
  • 使用LCR表测量:您可以使用LCR表来测量电感,即使您的LCR表的最大测试频率低于产品规格书要求的频率。测得的数据可以作为参考,然后根据您的需求估计电感在要求频率下的感值变化程度。
  • 构建测试电路:如果您需要更精确的测量,可以搭建一个测试电路。例如,使用1MHz的信号源去测该电感的感抗,然后按X=2πFL来算出L的数值来。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您获得更接近实际使用频率下的电感值。
  • 使用高端设备:对于高频电感,如100MHz的电感,您可能需要使用高端设备,如100MHz的信号源和能工作到这个频率的高频毫伏表。将要测量的电感和一个电位器串联起来,两端输入100MHz的高频信号,然后分别测量L上和R上的高频电压降,同时调节电阻的数值,直到电感上的电压和电阻上的电压值相等为止,这时测量电位器此段电阻的阻值r,这个数值也就是电感的感抗。最后用X=2πFL算出是L就是该电感在100MHZ时的电感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