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使用jlink无法连接到仿真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4-11-23):
好吧,用到坏了的仿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用到坏了的仿真器

看着这里没崩住

网友B:
换驱动,换仿真器,换电脑都可以尝试,还有开发板是不是独立供电,开发板是不是故障都要找找原因,这种无法连接的涉及的问题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