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一般要是给设备配置的话,你们都喜欢用什么方式?

楼主(2024-11-23):
自己产的设备,如果要是给设备配置的话,你们都喜欢用什么方式?

网友A:
这个配置是哪方面的?应用上的配置可以通过菜单原则或者通信接口协议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是哪方面的?应用上的配置可以通过菜单原则或者通信接口协议设置 ...

就是功能的配置,比如设备的工作模式,工作时间等等这种参数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功能的配置,比如设备的工作模式,工作时间等等这种参数配置

你这太抽象了吧,这不都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