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8x系列的改进建议:HSE振荡器,lower power timer

楼主(2024-11-23):
    CH58x系列的推出无疑是解决了CH59x的许多痛点,比如IO大大增加,LCD驱动的dot更多. flash, ram的增加也扩展了CH5xx系列的应用范围。
    然而,CH5xx的功耗控制仍然没有彻底的解决。对CH5xx有所了解的都知道,HSE的功耗与唤醒时间一直没有得到改进。从数据手册里面可以看到,唤醒到可用时间从80us~500us, 到稳定时间更是从200us~3000us。
   对比nordic的唤醒反应时间约为3us,CH5xx显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这对CH5xx的功耗控制显然极为重要。或许可以参考nordic的PMU,灵活的管理振荡器的关闭?
   另外就是CH5xx还缺少低功耗定时器,目前只有RTC的一个触发定时提供给用户使用,限制了CH5xx在一些场合的应用。

网友A:
CH585芯片的低功耗唤醒时间是这个参数。典型值300us。同时该时间会进一步优化,可以持续关注。
你上面提到的时间是晶振稳定的时间,此时芯片是已经处于唤醒状态。
蓝牙芯片提供了基于RTC做的TMOS任务管理系统,如果有自己的任务或者周期执行,可以将任务通过TMOS进行管理,这样也避免了直接使用RTC的函数调用和唤醒问题。同时基于TMOS任务管理下,我们的协议栈也做了开启HAL_SLEEP即可由协议栈管理睡眠的功能,对项目开发更加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585芯片的低功耗唤醒时间是这个参数。典型值300us。同时该时间会进一步优化,可以持续关注。

你上面提到 ...

  在一些低功耗应用中,某种情况下,需要输出一串不规则的波形驱动一些外围器件。 一般来说,如果有低功耗PWM(带DMA),则是非常理想的情况,或者如noridc可以使用PPI通道配合数个RTC输出波形。
当不具备上述条件时,只能通过频繁进入睡眠与唤醒来控制波形输出。这个时候,快速唤醒就非常重要了。
至于你提到的TMOS任务管理,还无法提供微秒(以32768时钟的tick为基准)级别的定时任务。
  CH58x系列是目前极少支持驱动段式LCD的蓝牙芯片(其它也支持段式LCD的蓝牙芯片,也如同CH57x那样,LCD功耗高),希望CH5xx能提供更多低功耗外设的产品。

网友:
驱动PWM无法进行sleep操作,sleep模式时内核停止,PWM也会停止。
驱动段式LCD时,是可以进行低功耗处理的,参考:
目前支持段式LCD系列的芯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