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系统上电不允许较零情况下,如何获取当前位置?

楼主(2024-11-23):
有一个机械机构,由电机带动在垂直方向做升降运动,要实现移动的准确定位,并要求上电后不能进行较零。要解决这个问题,在不重新设计机械结构的前提下,估计只能从位移传感器上想办法了。
看了下绝对值光电编码器,拉线位移传感器这之类的,但觉得还是没太搞明白。比如说绝对值光电编码器,一般规格都是单圈的,如果要实现较长量程,如50cm的绝对定位,那一圈应该是不够的,除非上面套一个很大的同步齿轮,同步齿轮转一圈就有50cm,那同步轮直径得有8cm以上,想想都觉得奇葩。不知是否有什么工业常用方法,用单圈编码器就可以实现长量程检测的。在这里不说多圈,一是难找,二是好贵(能接受的价格区间:100~300)~所以希望单圈绝对值编码器能解决问题最好。

想和大家讨论下,这种情况下应该选用什么传感器,来如何来实现长量程(50cm左右)的绝对位置检测呢,特别要求上电不能进行较零操作?

                   tyw 注

tyw
绝对值光电编码器的参考点每圈发一个信号,记录全程长度共有几圈

网友A:
打个比方:把减速电机改造一下,绝对值编码器装在低速齿轮上,拉线装在高速齿轮上,是不是高速齿轮转很多圈、低速齿轮才转一圈?

网友B:
如果断电期间,运动部件不会发生位移变化,可以用单片机把之前的位置保存起来,上电时读出来

网友C:
绝对编码器、容栅传感器、位移传感器、位置传感器、角度传感器、电位器。。。

网友D:
楼主这个绝对位置编码,精度还不知道多少,激光测距仪不知道是否可以。另外上面提到的那个一个编码器粗测,一个编码器精测的方法也可以。

网友E:
绝对编码器

网友F:
要求多准?

用个QQ摄像头拍照识别行不行?

网友G:
小编可以了解一下绝对值编码器,但是这个成本就比较高了,也有绝对值磁编码器的,上电就能读出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