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mage2Lcd工具在ST7735屏幕显示16位彩色设置方法

楼主(2024-11-23):
CD, LCD, ge, image, 3A, 16
工具附上,带注册码

配置如下图所示,选择
16位真彩色,我的屏幕是0.96寸的,分辨率为160*80
选择MSB,16位真彩色。
否则看着像花屏。

void ST7735_DrawImage(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width, uint16_t height, const uint8_t *image)
{
  ST7735_SetAddressWindow(x, y, x + width - 1, y + height - 1);

  ST7735_WriteCommand(ST7735_RAMWR);

  ST7735_WriteData((uint8_t *)image, sizeof(uint16_t) * width * height);
}
上述测试数据
#define uint8_t unsigned char
const uint8_t **[25608] ={ 0X10,0X10,0X00,0XA0,0X00,0X50,0X01,0X1B,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DF,0XFF,0XD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DF,0XFF,0XFF,0XFF,0XFF,0XFF,0XD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

楼主:
显示效果

网友A:
工具不错,难怪我之前花屏,原来设置错了。

网友B:
这软件看着不错。

网友C:
下载备用,回头买个这种屏幕玩玩。

网友D:
MARK一下,看来适合做TFT应用。

网友:
嵌入开发必备小软件。

网友E:
不错,如果用这个做**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F(2025-09-20):
使用 Image2Lcd 工具设置 16 位彩色显示时,打开工具后导入图片,在扫描模式中选择符合 ST7735 要求的模式,如水平扫描等。然后在输出灰度选项中选择 “16 真彩色”,接着根据需要设置数据类型等其他参数,最后点击保存,生成适合 ST7735 屏幕显示的 16 位彩色数据数组

网友G:
打开 Image2Lcd,导入图片。
输出设置选 “16 位真彩色”,格式选 “RGB565”。
扫描模式设为 “水平扫描”,字节顺序选 “高字节在前”。
勾选 “输出灰度图”“使用自定义颜色”,点击转换生成数据。
将数据通过单片机发送到 ST7735,初始化时配置为 16 位色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