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探索STM32G431:CAN通信和GPIO控制的实现

楼主(2024-11-24):
STM32G431是ST公司推出的一款高性能微控制器,凭借其强大的性能、丰富的外设和较低的功耗,在工业控制、通信和电机控制领域备受欢迎。本篇文章将基于STM32G431,带大家实现以下两个功能:
  • 配置CAN接口,用于主从通信;
  • 配置GPIO,实现基本的LED控制功能。
硬件与软件准备
  • 硬件

    • STM32G431开发板
    • CAN收发器模块(如MCP2551或TJA1050)
    • LED和适配电阻
    • PC,用于通过CAN调试工具与MCU通信
  • 软件

    • STM32CubeMX:用于生成初始代码
    • Keil或STM32CubeIDE:用于编写和调试程序

CAN通信配置与实现配置步骤
  • 打开STM3总结本文基于STM32G431的CAN通信和GPIO控制功能进行了演示。从基础配置到代码实现,我们一步步探索了如何让STM32G431成为高效的嵌入式开发工具。希望本文对你的开发有所帮助!2CubeMX,选择STM32G431的芯片型号。
  • 在引脚图中,将CAN接口(FDCAN1)启用。
  • 配置CAN的波特率,比如500 kbps,同时开启接收和发送功能。
  • 生成代码,并使用CubeIDE导入。
代码实现以下代码实现了一个简单的CAN接收和发送功能:
#include "main.h"

// CAN消息接收/发送定义
FDCAN_HandleTypeDef hfdcan1;
FDCAN_RxHeaderTypeDef RxHeader;
FDCAN_TxHeaderTypeDef TxHeader;
uint8_t RxData[8];
uint8_t TxData[8] = {0x11, 0x22, 0x33, 0x44, 0x55, 0x66, 0x77, 0x88};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FDCAN1_Init(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FDCAN1_Init();

    // 配置CAN
    if (HAL_FDCAN_Start(&hfdcan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FDCAN_ActivateNotification(&hfdcan1, FDCAN_IT_RX_FIFO0_NEW_MESSAGE, 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配置发送消息的头部
    TxHeader.Identifier = 0x123;
    TxHeader.IdType = FDCAN_STANDARD_ID;
    TxHeader.TxFrameType = FDCAN_DATA_FRAME;
    TxHeader.DataLength = FDCAN_DLC_BYTES_8;
    TxHeader.ErrorStateIndicator = FDCAN_ESI_ACTIVE;
    TxHeader.BitRateSwitch = FDCAN_BRS_OFF;
    TxHeader.FDFormat = FDCAN_CLASSIC_CAN;
    TxHeader.TxEventFifoControl = FDCAN_NO_TX_EVENTS;

    while (1) {
        // 发送CAN消息
        if (HAL_FDCAN_AddMessageToTxFifoQ(&hfdcan1, &TxHeader, TxData)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L_Delay(1000);
    }
}

// CAN中断回调函数
void HAL_FDCAN_RxFifo0Callback(FDCAN_HandleTypeDef *hfdcan, uint32_t RxFifo0ITs) {
    if ((RxFifo0ITs & FDCAN_IT_RX_FIFO0_NEW_MESSAGE) != 0) {
        HAL_FDCAN_GetRxMessage(hfdcan, FDCAN_RX_FIFO0, &RxHeader, RxData);
        // 简单打印接收到的数据
        printf("Received Data: ");
        for (int i = 0; i < 8; i++) {
            printf("%02X ", RxData[i]);
        }
        printf("\n");
    }
}

static void MX_FDCAN1_Init(void) {
    hfdcan1.Instance = FDCAN1;
    hfdcan1.Init.ClockDivider = FDCAN_CLOCK_DIV1;
    hfdcan1.Init.FrameFormat = FDCAN_FRAME_CLASSIC;
    hfdcan1.Init.Mode = FDCAN_MODE_NORMAL;
    hfdcan1.Init.AutoRetransmission = ENABLE;
    hfdcan1.Init.TransmitPause = DISABLE;
    hfdcan1.Init.ProtocolException = DISABLE;
    hfdcan1.Init.NominalPrescaler = 5;
    hfdcan1.Init.NominalSyncJumpWidth = 1;
    hfdcan1.Init.NominalTimeSeg1 = 13;
    hfdcan1.Init.NominalTimeSeg2 = 2;
    if (HAL_FDCAN_Init(&hfdcan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GPIO控制LED实现配置步骤
  • 在STM32CubeMX中将对应引脚配置为GPIO_Output模式,用于控制LED。
  • 生成代码,初始化GPIO。
代码实现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GPIO时钟使能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 配置引脚PA5为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while (1) {
        // 点亮LED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HAL_Delay(500);

        // 熄灭LED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500);
    }
}

网友A:
哇,这个代码好清晰,刚好我最近也在研究CAN通信,太及时了!

网友B:
感谢分享,我用的是STM32F407,改改应该也能用!

网友C:
写得很详细,尤其是初始化部分,受教了!

网友D:
之前一直觉得STM32的CAN挺难的,看了你的文章好像也不复杂嘛。

网友E:
GPIO那部分太基础了,不过对新手还是很友好的!

网友F:
有没有多控制器协同的代码示例?想看看更复杂点的应用。

网友G:
用STM32CubeIDE的话调试方便多了,强推!

网友H:
期待你下一篇文章,能不能讲讲UART和CAN混合使用?

网友I:
这个LED闪烁可以加点花样,比如调光或者多LED控制。

网友J:
CAN不需要配置过滤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