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话说,微芯的MGS是仅支持microchip的芯片吗?

楼主(2024-11-24):
微芯的MGS是仅支持microchip的芯片吗?

网友A:
这个提供的是库函数吗,如果是库函数,那就可以,如果是其他形式的,估计就难了。

网友B:
有可能是这样的,还没看到。

网友C:
肯定是,美国的芯片发现都比较保守。

网友D:
不一定吧,MGS的兼容性还是很强的

网友E:
是的,Microchip的MGS(Microchip Graphics Suite)主要是为Microchip的芯片设计的,它支持多种Microchip的处理器和微控制器,包括dsPIC、PIC24、PIC32等。

网友F:
一般的话,这使得开发者能够更方便地在这些芯片上实现图形和触摸功能。

网友G:
MGS主要是支持Microchip的芯片

网友H:
没玩过这个,不过MGS一般来说都是针对微芯的芯片的

网友I:
这个你可以看看MGS的支持方向啊,就知道是什么芯片可以用了

网友J:
好像是仅支持微芯的芯片,因为是微芯弄得软件啊

网友K:
一般来说就仅支持自家的,你可以试试自己移植也行

网友L:
我觉得不能仅支持微芯一家吧,这种芯片不是开源啥的吗

网友M:
对啊,就支持微芯的芯片的

网友N:
你可以试试,自己移植估计也可以用在别的芯片上

网友O(2025-09-20):
微芯的 MGS(Microchip Graphics Suite)主要针对微芯自家芯片优化,优先支持其 PIC、AVR、PIC32 等系列 MCU/MPU,能充分发挥硬件特性。虽未明确限制仅支持自家芯片,但跨平台适配性有限,第三方芯片可能需额外开发驱动,故更适合搭配微芯芯片使用。

网友P(2025-11-03):
微芯的 MGS(Microchip Graphics Suite)主要针对微芯自家芯片设计,深度适配其 MCU/MPU 的硬件资源(如外设、内存架构等),开发工具链和底层驱动均基于微芯芯片优化。虽理论上可通过移植适配其他芯片,但缺乏官方支持,兼容性和功能完整性无法保证,故实际中仅建议用于微芯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