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最近想做POE方面的产品,微芯有POE方面的方案吗?

楼主(2024-11-27):
最近想做POE方面的产品,微芯有POE方面的方案吗?

网友A:
应该是有的,因为以太网是微芯的强项。

网友B:
POE交换机是一种具备数据传输和供电功能的交换机,可以给网络摄像头、无线AP等设备供电,方便安装和管理。

网友B:
要做POE的终端设备吧?

网友C:
微芯的POE解决方案包括相关的芯片、模块和软件开发工具,可帮助开发者设计和开发POE产品。

网友D:
其实microchip是有相关解决方案的,并且提供了从电源供应到数据传输的完整功能,可简化POE产品的开发过程。

网友E:
微芯提供专门的POE控制器芯片,用于控制和管理POE设备中的电源和数据传输。

网友F:
如果您打算开发POE方面的产品,建议您查阅微芯的官方网站或联系其销售代表,以获取最新的POE解决方案和相关产品信息。

网友G:
直接找代理吧,他们将能够提供详细的产品规格、技术文档和支持服务,帮助您完成POE产品的设计和开发。

网友G:
这个POE还是找个成熟的方案吧,不然不好弄的

网友H:
微芯好像有POE芯片,但是没有交换机芯片吧

网友I:
没注意过,不过我用TI的POE用的还行,也挺好用

网友J:
直接网上找现成的吧,POE方案很多,而且都还可以

网友K(2025-10-20):
微芯有 POE 方面的方案
。其方案包括符合 IEEE 802.3bt 标准的 PoE 供电器、中跨设备和 PSE 芯片组等
。例如 PD-USB-DP 60 是 PoE 转 USB-C 适配器,还有支持 1Gbps 到 10Gbps 的多端口 PoE 中跨设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