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PD77728的应用必须使用I2C控制吗?

楼主(2024-11-28):
PD77728的应用必须使用I2C控制吗?这芯片可以脱离MCU的控制而独立使用吗?

网友A:
应该是不可以。

网友B:
I2C接口的肯定是要I2C控制了。

网友C:
只提供了这一种接口。

网友D:
PD77728是一款电源管理芯片,通常用于电池充电和电源管理应用。

网友E:
关于PD77728的控制方式,一般来说,它可以通过I2C或其他通信接口与MCU(微控制器)进行通信,以实现电源管理和控制功能。

网友F:
是否必须使用I2C控制取决于具体的应用设计和芯片的功能需求。

网友G:
某些应用中,PD77728可以配置为脱离MCU的独立使用,特别是在一些简单且固定的电源管理任务中。

网友H:
为了充分发挥其功能和实现复杂的电源管理策略,通常建议与MCU配合使用。

网友I:
PD77728是否可以脱离MCU控制而独立使用,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芯片配置以及功能需求。

网友J:
为了获得更准确的答案,建议查阅PD77728的数据手册、技术规格或联系制造商,以获取详细的使用指导和建议。

网友K:
应该可以支持不用I2C控制,但是功能就简单点

网友L:
一般来说是需要i2c控制的,不过你要是不用,应该可以不接I2C也可以

网友M:
不是必须吧,不用I2C就少点功能呗

网友N(2025-06-24):
I²C 是推荐接口,但 PD77728 可能支持以下替代方案:

并行接口:部分型号可能提供并行数据总线(如 8 位或 16 位),通过直接 I/O 控制实现数据传输。
SPI 接口:某些版本可能集成 SPI 通信功能,适用于高速数据传输场景。
独立 GPIO 控制:对于简单功能(如复位、使能),可通过通用 I/O 引脚直接控制

网友O:
PD77728 的应用不必须使用 I2C 控制,它可在独立模式下工作,也可配合其他控制器,有多种控制方式可选。

网友P:
PD77728 的应用不必须使用 I2C 控制。它是以太网供电(PoE)控制器,可在独立模式下工作。虽可通过 I2C 进行配置和控制,但也能通过其他方式实现部分功能,具体取决于应用需求和设计方案。

网友Q(2025-09-19):
PD77728 的应用通常使用 I2C 控制,其通信方法基于 I2C,通过寄存器访问来实现功能,如评估板 EV71C64A 就是通过 I2C 与 PD77728 进行通信。但理论上若有其他方式能实现对其寄存器的操作,也可能不依赖 I2C,但这较为少见。

网友R:
PD77728 并非必须用 I2C 控制。它支持 I2C 和 SPI 两种接口模式,可通过引脚配置选择。实际应用中,根据系统设计需求选择合适接口即可,I2C 是常用方式,但 SPI 也是可选方案,并非唯一控制途径。

网友S(2025-10-20):
PD77728 并非必须用 I2C 控制。它支持 I2C 和 SPI 两种接口模式,可通过引脚配置选择。I2C 适合简单控制场景,布线简洁;SPI 则适用于需要更高数据传输速率的场合。用户可根据系统设计需求灵活选择,两种模式均能实现对其功能的有效控制。

网友P:
PD77728 并非必须用 I2C 控制。其支持多种 I2C 和硬件引脚控制两种模式:I2C 模式通过总线发送指令配置参数;硬件模式可直接通过引脚电平设置工作状态(如速率、双工模式)。需根据应用场景选择,简单配置用硬件引脚更便捷,复杂参数调节则适合 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