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icrochip微芯的HoD离手检测是属于超声波还是雷达方式?

楼主(2024-11-29):
Microchip微芯的HoD离手检测是属于超声波还是雷达方式?

网友A:
不知道,不知道用的什么技术方案。

网友A:
触摸和手势识别

Microchip可以提供从1D触摸按键(ATTiny161x)、2D触摸板/触摸屏(ATMXTxxxx)、3D手势识别(MGC3xxx/MXG3141)的全套触摸HMI方案。

广泛应用于汽车空调面板,中控触摸屏,方向盘HoD,触摸板等应用。
应该是一个综合型的应用。

网友B:
要确定特定产品是使用超声波还是雷达方式,您应该查阅Microchip的相关产品文档、数据手册或技术规格表。这些文档将提供有关离手检测技术的详细信息,包括所使用的传感器类型和技术。

网友C:
电容检测吧,现在电容的方案比较多,方向盘这种不太适合雷达

网友D:
我觉得一般电容触摸比较多吧

网友E:
其实你可以看看方案的,就是看芯片和电路之类的

网友F:
一般就是超声波比较多

网友G:
电容或者电感,hod一般是电容

网友H:
现在雷达也可以啊,雷达也不贵了

网友I:
其实主要是你得看具体实物才行

网友J:
建议还是去官网瞅瞅方案吧,比较靠谱点

网友K:
还是超声波性价比比较高吧,便宜还好用啊

网友L:
离手检测其实电容触摸的方式就好了,而且微芯的电容触摸做的也不错

网友M:
一般来说还是雷达稳定,建议用

网友N:
这个如果会做,那就大佬了。

网友O:
就是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