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微芯推出的远程温度传感器,采用的远程通讯是什么?

楼主(2024-11-30):
微芯推出的远程温度传感器,采用的远程通讯是什么?是WiFi,蓝牙,还是什么通讯方式?

网友A:
可能采用了有线或无线通讯技术来实现远程数据传输

网友A:
具体采用哪种通讯方式取决于传感器的型号

网友B:
微芯推出的远程温度传感器采用的远程通讯方式可能是多种通讯方式之一,比如WiFi或者蓝牙等等

网友C:
具体取决于产品型号和应用需求。一般是蓝牙比较多

网友D:
微芯的远程温度传感器可能采用WiFi、蓝牙、无线电通讯或其他无线通讯技术。

网友E:
为了确定特定产品所采用的通讯方式,建议您查阅微芯的相关产品文档、数据手册或技术规格表,以获取详细的通讯信息。

网友F:
您也可以联系微芯的销售代表或客户支持团队,以获取更具体的关于远程温度传感器的通讯方式的信息。

网友G:
我觉得大部分就是蓝牙或者WiFi吧

网友H:
这个采用远程的大致就是WiFi啊,能叫远程基本WiFi没跑了

网友I:
看有没有网关,有的话就是蓝牙,没有基本就是WiFi

网友J:
你可以看看具体的方案啊,没有介绍的吗

网友K:
我觉得可能是WiFi的概率大

网友L:
远程那种就看你用什么传输了,好像微芯也有Lora

网友M:
你说的是哪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