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微芯的POE方案有哪些,有推荐吗?

楼主(2024-11-30):
微芯的POE方案有哪些,有推荐吗?而且一般POE供电是多少V电压啊?

网友A:
PDS-204GCO可以试试

网友A:
一般来说,标准POE供电电压定在48V,供电电压上下浮动范围在44~57V之间

网友B:
微芯的PDS-204GCO POE交换机是一款性能卓越、功能强大的户外应用解决方案,适用于各种需要POE供电的场合。

网友C:
微芯(Microchip)提供了多种POE方案,这些方案旨在通过以太网电缆为设备提供电源和数据传输。

网友D:
其实微芯的POE方案包括POE供电模块、POE控制器、POE交换机等。

网友E:
关于具体的推荐方案,建议您查阅微芯的官方网站、产品目录或联系其销售代表,以获取最新的POE方案信息,并根据您的具体需求选择适合的方案。

网友F:
一般来说,POE供电的电压标准通常为48V,这是根据IEEE 802.3af和IEEE 802.3at等POE标准规定的。

网友G:
具体的电压可能会有所变化,取决于具体的POE设备和应用场景。

网友H:
我记得是48V的多,现在还有一些会用51.2V这种

网友I:
在选择微芯的POE方案时,请确保与您选择的设备兼容,并遵循相关的标准和规范,以确保安全和可靠的供电和数据传输。

网友J:
就按48V的来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K:
方案没有,你直接找代理商试试,问问他们

网友L:
一般电压就是48V,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