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新唐哪款芯片ADC比较强大?

楼主(2024-11-26):
最近想了解一下BMS,在储能方面有些需求,这里需要ADC来采集,想知道新唐哪款芯片ADC比较强大?想了解了解

M3331 14Bit ADC

网友A:
M483K 系列用在BMS 用的挺多的,可以参考哈

网友B:
看你需求了,不然性价比不行

网友C:
这个要求的是ADC稳定。M4系列的可以。

网友D(2024-12-26):
一般他家的M4内核的MCU其实都不错

网友E:
新唐的ADC不是很有优势,但是他家的芯片都很稳定的

网友F:
新唐有多款微控制器(MCU)配备了强大的ADC(模数转换器)模块,适用于各种高精度模拟信号采集的应用。比如NuMicro M480系列

网友G:
NuMicro M451系列好像不错,其ADC分辨率:12位,采样速率:最高可达1 MSPS

网友H:
你试试NuMicro NUC123系列呢?ADC分辨率应该是12位

网友I:
NuMicro NUC029系列我觉得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做BMS的话,最好M4的

网友J:
高采样速率需求,如果需要高采样速率(如2 MSPS),可以选择NuMicro M480系列。

网友K:
如果需要较多的ADC通道(如16个),可以选择NuMicro M480系列或NuMicro M451系列。

网友L:
一般来说,如果应用对功耗要求较高,可以选择NuMicro M031系列或NuMicro NUC029系列

网友M:
新唐的NuMicro M480系列在ADC性能上表现尤为突出,适合需要高采样速率和多通道的应用场景。其他系列如M451、NUC123、NUC029和M031也提供了不错的ADC性能,适合不同的应用需求。在选择芯片时,建议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如采样速率、通道数量、功耗等)进行综合考虑。

网友N:
对功耗有很高要求吗

网友O:
一个12位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SAR A/D转换器),具有8个输入通道。

网友P:
M451、NUC123、NUC029和M031也提供了不错的ADC性能

网友:
M4系列MCU中的一些型号配备了高性能的ADC模块。

网友Q:
内建高速且高精度的ADC,取样率最高可达5 MSPS,分辨率达12-bit,最多支持16组ADC通道

网友R:
NUC029LAN不仅提供了强大的ADC功能,还集成了多种外设接口和通信协议,方便开发者进行系统集成和功能扩展。

网友S:
NuMicro M091系列

网友T:
M480系列的ADC性能表现尤为突出。

网友U:
M480系列MCU芯片的ADC性能比较强大。

网友V:
为什么不试试numicro,nuc123系列?ADC分辨率应为12位

网友W:
这要求ADC稳定。m4系列还可以。

网友X:
M4系列MCU中的一些型号配备了高性能ADC模块。

网友N:
m4系列的ADC应该够用吧

网友Y:
M471CI8AE

网友Z:
Numicro,nuc029系列,我觉得还行,但是要做bms的话最好有m4。

网友AA:
16通道12bit 2 MSPS采样率的ADC

网友AB:
在选择MCU时,您应该考虑ADC的分辨率、转换速度、输入通道数量以及其他相关特性

网友AC:
NUC029LAN型号的ADC功能相对较为强大。

网友AD(2025-02-04):
内置高速高精度ADC,采样速率高达5 msps,分辨率高达12位,支持多达16组ADC通道

网友AE:
m480系列MCU芯片的ADC性能比较强。

网友AF:
你是说MCU自带ADC还是专用ADC?

网友AG:
这要求ADC稳定。m4系列还可以。,

网友AH:
新塘的ADC不是很有优势,但是芯片很稳定。

网友AI:
选择mcu时,应考虑ADC分辨率、转换速度、输入通道数量和其他相关特性

网友AJ:
新塘有没有内部集成过采样16位ADC外设的芯片

网友AK:
这要求ADC稳定。m4系列还可以。,,

网友AL:
新塘有集成内部采样16位ADC外设的芯片吗?

网友AM:
这要求ADC稳定。m4系列还可以。,,,

网友AN:
这要求ADC稳定。m4系列还可以。,,,,

网友AO:
新塘有集成16位ADC外设内部采样的芯片吗?,

网友AI(2025-08-03):
M4内核MCU性能佳,常用于高性能应用。

网友AP:
12位SAR模数转换器能将8路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逐位逼近实现精确转换。

网友AG:
M4系列单片机中某些型号有高精度ADC,适合复杂传感数据处理。

网友V:
M480系列MCU的ADC性能确实不错,适合处理高精度模拟信号转换。

网友AQ:
新唐 KM1M7AF 系列芯片的 ADC 较为强大。它搭载 Arm Cortex-M7 核心,ADC 采样率可达 2Msps,能提供高速且高度准确的回馈控制。同时具备 ADC 故障诊断功能,增强了使用的可靠性。此外,该系列芯片还集成了 5 组可变增益差动放大器和 5 通道比较器,模拟连接功能出色,可更好地处理模拟信号,适用于 EV 充电、储能等高电压电源应用。

网友AR:
新唐 NADC24 芯片的 ADC 较为强大,采用 24 位 Delta-Sigma 架构,精度高,集成 PGA,适用于高精度测量。

网友AS(2025-09-15):
新唐 M480 系列芯片 ADC 性能较强,其内置 12 位 ADC,支持最高 2MSPS 采样率,拥有多达 24 路模拟输入通道,支持扫描模式与连续转换,可配置多种触发源,且集成硬件过采样功能提升精度,适用于高精度数据采集场景。

网友AT:
新唐科技的 NADC24 芯片 ADC 性能较为强大。它是一款 24 位 Delta-Sigma ADC,输出数据有效位数最高可达 22 位,低噪声性能卓越。其采样率最高可达 96KSPS,集成了低噪声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内部电压参考、温度传感器等,支持 8 个单端或 4 个差分输入通道,适用于高精度模拟信号转换应用。

网友AQ:
新唐 NuMicro M480 系列芯片 ADC 性能较强。其搭载 16 位分辨率 ADC,支持最高 2MSPS 采样率,拥有多达 24 路模拟输入通道,集成 PGA(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可提升小信号测量精度,还支持扫描模式与中断触发,适用于高精度数据采集场景。

网友AE:
这东西能将8路信号转换成12位的数字,方便电脑处理。

网友AU:
选MCU要考量ADC分辨率、速度、通道数,这些影响数据采集精度和效率。

网友AM:
M4系列MCU有的型号带有性能优良的ADC模块,适用于精准的模拟信号处理。

网友AV:
M480系列单片机的ADC性能特别出色,转换速度快,精度高。

网友AW:
新唐科技的 NADC24 芯片 ADC 性能较为强大。它是一款 24 位 Delta-Sigma ADC,输出数据有效位数最高可达 22 位,噪声性能优异。具备 8 个单端通道和 4 个差分通道,数据速率最高达 96Ksps,还集成了低噪声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内部电压参考等多种功能,适用于高精度模拟信号转换应用。

网友AN:
M4系列单片机某些型号拥有强大ADC模块,适合高精度信号采集。

网友AG:
M4内核MCU普遍性能优秀,适合各种应用。

网友AX:
M480系列MCU的ADC性能确实不错,能处理复杂模拟信号。

网友AY:
Numicro和Nuc123系列单片机支持12位ADC分辨率,适合您的需求。考虑它们丰富的接口和稳定的性能。

网友AZ:
ADC需要稳定工作,M4系列处理器支持这一点。

网友BA:
这12位SAR ADC有8个通道,能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精度高。

网友BB:
新唐的ADC可能不强,但芯片总体稳定可靠。

网友BC(2025-10-15):
做BMS确实需要更强大的处理器,M4系列的单片机在处理能力和稳定性上更有优势。

网友BD:
新唐多款芯片 ADC 性能适配储能 BMS 需求,优先选MA35D1 微处理器与M481 系列 MCU。
MA35D1 内置 12 位 SAR ADC,支持多通道同步采样,适配电池电压 / 电流采集;
M481 系列有 12 位 / 14 位 ADC,采样率达 1Msps,带硬件过采样,配合差分输入,抗干扰性强,适合高精度储能监测。

网友AL:
这ADC采样速度快、精度高,能同时检测16个通道,适用于高速数据采集需求。

网友BE:
新唐的ADC性能一般,但芯片总体稳定可靠。

网友W:
M480系列MCU的ADC(模数转换器)功能强大,适用于复杂信号采集。

网友BF:
新塘芯片中可能集成了过采样16位ADC外设。要确认需查阅具体型号规格书。

网友BG:
是的,很多单片机如STM32和AVR系列都集成有内部采样的16位ADC。

网友BH:
Nuc029系列适合入门,但做BMS选M4更合适,它性能更强。

网友BI:
M4系列单片机的ADC稳定性满足要求。

网友BJ:
新唐的 NADC24 芯片 ADC 性能较为强大,它采用 24 位 Delta-Sigma 架构,输出数据有效位数最高可达 22 位,低噪声性能卓越,采样率最高可达 96KSPS,集成了 PGA、内部电压参考、温度传感器等,支持 8 个单端或 4 个差分输入通道。

网友BJ(2025-11-24):
新唐NADC24ADC 芯片性能强悍,为 24 位 ΔΣ 型,ENOB 达 22 位,支持多通道输入,数据速率 96Ksps,集成 PGA 等模块适配精密测量。还有 M5531 系列 MCU,含 2 组 12 位 SAR ADC 共 48 通道。M481U 采样速率达 5MSPS。M0519 有两组 12 位 ADC,采样率 800kSPS,适配工业控制等场景。

网友:
新唐的NuMicro M480系列在ADC性能上表现尤为突出

网友BK:
为了ADC稳定,M4系列单片机适合使用。

网友BL:
NuMicro M0519 系列
该系列是基于 ARM Cortex - M0 内核的高性能单片机,其 ADC 配置在同类型通用单片机中极具竞争力,专为需要精准模拟信号采集的场景设计。

网友AD:
选MCU得看ADC的解析度快慢和通道数,还有其他辅助功能。

网友AK:
M4处理器内置ADC,确保了ADC的稳定性。

网友AI:
确保ADC稳定性很重要,M4系列单片机在这方面做得不错。

网友BM:
新塘的ADC性能一般,但芯片稳定性好。

网友X:
M4系列单片机的ADC稳定性能不错,能满足大多数应用需求。

网友BH(2025-12-24):
M4系列单片机有的型号有强ADC性能,适合处理高精度模拟信号。

网友BN:
可以考虑新唐的N76E885,这款芯片集成了12位ADC.

网友BO:
新唐 ADC 性能突出的芯片主要分两类:高精度 Delta-Sigma 型以 NADC24 系列为代表,高速 SAR 型以 M480/KM1M7AF 系列为代表

网友BP:
NADC24 系列(高精度旗舰)
架构:24 位 Δ-Σ ADC,ENOB 达 22 位,噪声极低,适合 μV 级微弱信号测量。

网友BQ:
M480系列单片机的ADC性能强大,转换速度快,精度高,适合复杂信号处理。

网友BR:
新唐的NuMicro M480系列在ADC性能上表现尤为突出,适合需要高采样速率和多通道的应用场景

网友BS:
M480系列MCU的ADC功能强大,适合处理复杂模拟信号转换。

网友BC:
Numicro,Nuc123系列单片机适合高分辨率ADC需求,12位ADC能提供较好的精度,适合电机控制与传感器数据采集。

网友BE:
M4系列单片机的ADC稳定性较高,适合对ADC稳定性要求较高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