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新唐的ISP是开源的吗?

楼主(2024-11-27):
新唐的ISP烧录的话,程序代码是开源的吗?

网友A:
是的,opennuvoton, gitee, github都有上位机,fw isp都有源代码

网友B:
新唐的ISP烧录技术本身并不直接涉及用户程序代码的开源性。然而,新唐确实提供了一些开源的组件和库来支持ISP烧录和调试过程。

网友C:
应该是开源的吧,我觉得

网友D:
这个主要是最好自己写个IAP的功能,这样的话不会出问题

网友E:
你别用官方的ISP啊,容易写错恢复不了的

网友F:
一般来说是开源的,我之前看官方介绍好像是开源的

网友G:
没注意啊,主要一般也不用ISP都是用IAP的

网友H:
这个代码很简单的,其实你自己写都可以

网友I(2024-12-27):
对啊,开源的ISP源码

网友J:
你去官网或者GitHub上找找,基本是可以找到的

网友K:
觉得不如自己写IAP比较方便一些

网友L:
其实就是个在线升级,这种IAP比ISP更加灵活的

网友M:
没了解过是不是开源的

网友N:
是开源的,但是可移植性不是很强吧

网友O(2025-01-26):
其实你不如自己写个IAPboot了,也不复杂

网友P:
其实这种ISP烧录的话,我觉得没啥意思,主要是麻烦

网友Q:
你考虑用IAP多好啊,IAP烧录的话比较灵活

网友R:
现在有很多无线烧录了,可以试试的

网友S:
程序时开源的,好像是能找到,之前我看到过

网友T:
直接去官网去查查呗,官网上是有的

网友U:
这种ISP开源也没啥用吧,芯片本身也是集成的啊

网友V:
你现在应该是想要IAP的文件吧,ISP不是已经固化到MCU中了吗

网友W:
不知道开不开源,但是知道程序源码好像也意义不大

网友X(2025-09-23):
新唐的 ISP 是开源的。新唐提供了 ISP 刻录软件的原始码及执行档,使用者可以自行进行客制化设定。例如新唐 N76E003 的 ISP 代码,官网就有源码提供,用户下载后编译生成 hex 文件,即可通过官方的 ICP 软件烧录到 LDROM 中。

网友Y:
新唐的 ISP(In-System Programming)烧录相关程序代码是否开源,需视具体情况而定。其官方通常会提供 ISP 烧录的工具软件、驱动及协议文档等,方便用户使用,但核心的烧录程序代码一般不公开开源,更多是以二进制工具或库的形式提供支持。

网友Z:
新唐的 ISP 是开源的。以 N76E003 为例,官网提供 ISP 源码,开发者下载后编译生成 hex 文件,通过官方 ICP 软件烧录到 LDROM 中,即可使用官方 ISP 软件通过串口烧录程序到 A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