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话说ISP的操作的话,是需要延时进入到主函数吗?

楼主(2024-11-27):
为啥这么问呢,就是说,如何判断是要进入ISP升级还是进入主函数正常工作,这个标记怎么判断呢?

网友A:
复位后应该有个检测,如果是ISP那么复位后会获取到ISP的信号。

网友B:
通常不需要延时进入到主函数

网友C:
ISP操作与主函数的执行是两个独立的过程,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延时关系。

网友D:
在使用ISP功能时,是否需要延时进入主函数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硬件设计

网友E:
通常,微控制器会通过某些引脚(如BOOT引脚)的状态来决定是进入ISP模式还是正常模式。

网友F:
如果硬件设计为通过外部电路(如按键、跳线等)来选择模式,可能需要在上电时延时一段时间,以确保硬件状态稳定

网友G:
在软件中,可以通过读取特定引脚的状态来判断是否需要进入ISP模式。如果检测到需要进入ISP模式,程序可以跳转到ISP相关的代码,而不是直接进入主函数

网友H:
在某些情况下,硬件(如外部存储器、时钟电路等)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稳定。延时进入主函数可以确保硬件在程序开始执行之前已经准备好

网友I:
如果ISP操作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擦除、编程Flash存储器),可能需要延时进入主函数,以确保ISP操作完成后再执行主函数中的代码

网友J:
可以在启动代码中使用延时函数(如delay_ms())来延时一段时间,然后再进入主函数

网友K(2024-12-27):
一般来说可以通过检测某些硬件状态(如BOOT引脚状态、ISP操作完成标志等)来决定是否延时进入主函数

网友L:
是否需要延时进入主函数取决于具体的硬件设计和应用需求。如果硬件需要时间稳定或ISP操作需要时间完成,建议在启动代码中加入适当的延时。否则,可以直接进入主函数。

网友M:
在实际开发中,建议参考微控制器的数据手册和开发工具提供的示例代码,以确保正确实现ISP功能。

网友N:
isp应该不用进主函数吧

网友O:
有dual bank系列,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升级。
没有dual bank, 只能用iap 接收升级的命令,更新後跳迈升级的区块,

网友P(2025-01-26):
ISP一般是有内部的标记的吧,标记是支持读取的,如果不是就不用延时等待了

网友Q:
是否需要延时进入主函数取决于您的系统设计和ISP操作的实现方式

网友R: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使用IAP的啊

网友S:
ISP操作通常是在系统运行时对嵌入式系统中的微控制器进行编程或配置的操作。关于是否需要延时进入主函数,这取决于具体的系统设计和ISP操作的实现方式

网友T:
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进行ISP操作,可能需要将系统置于特定的模式下,如编程模式或下载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系统可能需要进行一些初始化步骤,这些步骤可能需要一定的延时时间。然而,具体的延时时间和操作方式取决于您使用的微控制器和其相关的开发工具链

网友U:
如果您的主函数中有其他任务或初始化代码,确保ISP操作不会与这些任务冲突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V:
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确保主函数中的其他任务不会干扰ISP操作,这可能需要适当的同步和延迟措施

网友W:
建议您查阅相关的微控制器数据手册、开发指南或参考相关的开发文档,以了解具体的ISP操作过程和相关的延时要求

网友X:
一般最好是加个小延时吧

网友Y:
其实不加也可以,都是先判断标记或者IO

网友Z(2025-09-23):
ISP 操作通常不需要特意延时进入主函数,关键看程序启动逻辑是否优先处理 ISP 触发条件。
🔎 核心逻辑
若程序设计为上电先检测 ISP 触发信号(如特定引脚电平),满足条件就进入 ISP 模式,无需延时;不满足则直接跳主函数。
仅当 ISP 触发信号存在 “上电不稳定” 问题(如引脚电平缓慢上升)时,才需加短暂延时(如 10-100ms),确保信号检测准确,避免误判

网友AA:
可通过硬件触发或软件标志判断。硬件上,如检测特定引脚电平(上电时拉低),满足条件则进 ISP;软件上,在非易失性存储(如 Flash、EEPROM)设标志位,上电后先读标志,若为升级标识则进 ISP,完成后清标志,否则运行主函数。

网友AB:
ISP 操作一般无需刻意延时进入主函数。多数单片机复位后先执行 Bootloader(ISP 程序),检测到 ISP 触发信号(如特定引脚电平、超时无用户程序)才进入 ISP 模式,否则跳转主函数。若主程序启动过快干扰 ISP 检测,可在主函数开头加短暂延时,确保 Bootloader 有足够时间判断是否进入 ISP 模式。

网友AC(2025-11-03):
ISP 操作无需特意延时进入主函数。多数芯片上电后会先执行 Bootloader,检测 ISP 触发条件(如特定引脚电平、串口指令),满足则进入 ISP 模式,不满足才跳转主函数。该过程由硬件或 Bootloader 自动完成,无需在用户代码中添加延时,刻意延时反而可能影响正常启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