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新唐的Semihost是属于什么外设吗?

楼主(2024-11-27):
新唐的Semihost是属于什么外设吗?

网友A:
新唐(Nuvoton)的Semihost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设(Peripheral)。Semihost通常指的是一种调试技术或调试接口,用于在嵌入式系统或微控制器中辅助软件调试。它通过宿主机的串行通信接口(如JTAG或SWD)与目标芯片进行通信,以实现调试信息的输出、变量的读写以及代码的下载和调试等功能。因此,Semihost不属于硬件外设,而是一种用于软件调试的技术或接口。

网友B:
Semihosting,即半主机模式,是一种在嵌入式系统或微控制器中用于辅助软件调试的技术

网友C:
Semihosting通过特定的软件指令(如SWI指令)来实现,这些指令会触发异常并与连接设备的调试器(如ICE)进行通

网友D:
当目标开发板没有外接输出串口时,Semihosting可以方便地利用调试工具的窗口达到输入输出的效果

网友E:
在新唐的开发中,可以通过修改startup文件和retarget.c文件来启用Semihosting功

网友F:
不属于外设,而是一种调试机制或技术

网友G:
这是串口打印调试信息吗?

网友H:
新唐的Semihost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外设,而是一种调试和开发技术。Semihost是一种通过调试接口(如JTAG或SWD)在嵌入式系统中实现主机(通常是PC)与目标设备(如微控制器)之间通信的机制

网友I:
Semihost允许开发者在调试过程中通过调试器与目标设备进行交互,例如输出调试信息、读取文件、执行系统调用等。

网友J:
在开发过程中,开发者可以通过Semihost将调试信息输出到主机端的调试工具(如Keil、IAR等)

网友K:
通过Semihost,目标设备可以访问主机上的文件系统,进行文件的读写操作。

网友L:
目标设备可以通过Semihost调用主机上的系统功能,例如获取时间、执行命令等。

网友M:
在新唐的微控制器中,Semihost功能通常是通过调试器(如Nu-Link)和开发工具(如Keil MDK、IAR Embedded Workbench)来实现的。

网友N(2024-12-27):
开发者可以在代码中使用特定的Semihost函数来实现与主机的通信

网友O:
其实Semihost是一种调试和开发辅助技术,而不是一个硬件外设。它通过调试接口实现主机与目标设备之间的通信,帮助开发者更方便地进行调试和开发工作

网友P:
应该就是一个调试工具或者说是调试外设吧

网友Q:
没用过,但是网上一看应该是调试接口

网友R:
Semihosting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S:
新唐的Semihost不是一种外设,而是一种调试技术或功能

网友T:
Semihosting是一种调试机制,用于在嵌入式系统开发中通过主机(如PC)与嵌入式系统之间的通信来调试目标硬件和软件

网友U:
其实Semihosting允许开发者在嵌入式系统上执行调试操作,如读取变量值、执行断点等,而不需要直接连接到目标硬件的串行端口或其他接口

网友V:
我知道是Semihosting不是一种外设,而是一种用于调试的技术

网友W:
不知道,这是新唐的专用的功能吧

网友X:
Semihosting通常用于嵌入式系统开发中,特别是在使用微控制器或微处理器时。这种技术允许开发者通过调试器与嵌入式系统的软件进行交互,即使硬件资源有限

网友Y:
通过Semihosting,开发者可以使用主机上的调试工具来读取和修改目标系统的内存、寄存器和其他变量,设置断点,单步执行代码等。这使得调试过程更加便捷和高效

网友Z:
我知道的是Semihosting的实现通常依赖于特定的硬件支持,例如串行通信接口(如UART)或其他通信协议

网友AA:
目标硬件通过这些接口与主机上的调试工具进行通信,传输调试信息和控制命令。这样,开发者可以在主机上查看目标系统的状态,并进行相应的调试操作

网友AB:
其实Semihosting是一种用于嵌入式系统开发的调试技术,它允许开发者通过主机与目标系统之间进行通信,以便进行软件调试。它不是一种外设,而是一种依赖于特定硬件支持和通信协议的技术

网友AC(2025-02-04):
新唐科技的Semihost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设,而是一种用于嵌入式系统或微控制器软件调试的技术或接口

网友AD:
在 Keil 开发环境中使用 Semihosting 的原理基于在主机(通常是 PC)和目标系统(通常是基于 ARM 的微控制器)之间建立一个通信机制。Semihosting 允许目标系统通过调试接口向主机发送输入/输出请求。这是通过在目标代码中执行特殊的调试监视器调用来实现的,这些调用由调试器截获并由主机处理。

这里是一些关于如何在 Keil 中使用 Semihosting 的关键点:

调试监视器调用:目标代码通过执行一个称为 "BKPT 0xAB" 的 ARM 断点指令来发出请求。这个指令会通知附加的调试器(例如,使用 ARM 的 JTAG 或 SWD 接口的调试器)执行一个主机操作,如文件 I/O、时钟获取等。

调试器的角色:调试器接收到 BKPT 指令后,解析目标系统的内存和寄存器中的参数来确定要执行的操作类型。然后,调试器在主机上执行这些操作,将结果返回给目标系统。

主机与目标之间的数据传输:数据(如文件数据、命令参数等)通过目标设备的内存与主机之间传输。调试器负责在两者之间传递数据。

配置和启用:在 Keil 中使用 Semihosting,需要确保在项目设置中启用了 Semihosting,并且调试器配置正确。此外,目标代码需要包含支持 Semihosting 的库函数,通常这些函数是 ARM 标准库的一部分,如 stdio.h 中的 printf 函数。

Semihosting 在调试阶段非常有用,因为它允许开发者直接从目标设备输出到主机的控制台或从主机文件系统中读取数据,无需在目标设备上实现复杂的 I/O 功能。然而,它会导致代码速度减慢,并且只能在连接了调试器的情况下工作。在产品最终部署时,通常会禁用或移除 Semihosting 功能。

网友AE:
它通过宿主机的串行通信接口(如JTAG或SWD)与目标芯片通信,实现调试信息的输出、变量的读写、代码的下载和调试等功能

网友AF:
使用Semihost可能会引入额外的性能开销,因为每次I/O请求都需要通过调试器转发到宿主机

网友AG:
Semihost,即半主机模式,是一种在嵌入式开发中常用的调试技术

网友AH:
Semihost主要用于嵌入式系统的开发和调试阶段,帮助开发者在不具备完整硬件环境的情况下,利用宿主机的资源进行程序的测试和调试

网友AI(2025-03-14):
这个东西既不是外部设备,也不是硬件啥的,它就是用来检查程序错误或者帮助我们更好地调整程序的工具或者手段。

网友AJ:
这个主要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AK(2025-04-24):
Semihosting并不是一个外设,而是一种调试技术。它允许嵌入式系统在调试时通过调试器向宿主机请求服务。

网友AL:
Semihosting 不是外设,而是一种调试技术,用于在调试过程中从目标系统向主机系统请求服务。

网友AM:
使用semihost,开发者能将调试信息从单片机传到电脑上的调试软件,比如Keil或IAR。简单来说,就像用手机给电脑发短信一样。

网友AN(2025-08-16):
新唐的 Semihost 不是物理外设,而是一种调试机制。它通过调试器实现目标芯片与主机间通信,让 MCU 可借助主机资源(如屏幕、文件系统)进行输入输出。常用于开发阶段,简化调试,无需额外硬件,不占用芯片外设资源,不适合量产产品。

网友AO:
新唐的 Semihost 不是传统外设,而是一种调试机制,它借助调试器让目标开发板借用主机的输入输出设备实现 IO 请求

网友AP(2025-09-15):
新唐的 Semihost 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外设。它是一种调试机制,允许目标开发板在调试时借助主机的输入输出设备,如显示器、键盘等,实现输入输出功能,通过特定软件中断指令与调试器通信来完成,仅在调试状态下可用。

网友AQ:
新唐的 Semihost 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外设。它是一种半主机机制,允许嵌入式设备在调试时利用主机的 I/O 资源,如通过主机的显示器输出信息、从主机的键盘输入数据等。Semihost 主要用于调试场景,通过调试器实现目标芯片与主机之间的 I/O 通信,并非芯片本身集成的硬件外设功能。

网友AR:
新唐的 Semihost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外设。它是一种调试机制,通过调试器与目标芯片通信,实现主机与嵌入式系统间的输入输出交互(如打印信息、文件操作),依赖调试接口(如 SWD/JTAG)工作,不属于芯片硬件外设范畴,主要用于开发调试阶段。

网友AS:
看来这是关于某种调试工具或外设的讨论。具体是哪种工具或外设,内容没详细说明。

网友AT:
Semihost 不是新唐独有的外设,而是一种调试机制 ,在新唐芯片开发中可辅助调试。
在基于 ARM 内核的微控制器(包括新唐部分芯片)调试场景下,Semihost 能让运行在目标板上的程序利用主机(如电脑)的资源,像文件系统、标准输入输出设备等 。比如程序通过 Semihost 机制,无需在目标板上实现复杂的文件读写功能,就能在主机上读写文件;还能直接在主机上打印调试信息,方便开发者查看程序运行状态。Semihost 功能的实现,依赖于调试器和开发工具的支持。

网友AU:
调试机制通常不是外设,它用于检查和测试系统功能。

网友AV:
半主机模式,用于嵌入式调试,实现与宿主机的交互。

网友AW:
新唐的 Semihost 不属于外设。它是一种调试机制,通过调试器实现目标芯片与主机间通信,允许目标芯片借助主机资源如屏幕、文件系统进行输入输出,常用于开发阶段,可简化调试过程,无需额外硬件,不占用芯片外设资源。

网友AX(2025-10-17):
利用半主机协议,设备能直接读写主机文件系统上的文件。

网友AM:
这个是用来了解单片机、电机、传感器、电路等知识的问题。

网友AY:
新唐的 Semihost 并非物理外设,而是一种调试辅助技术。它通过调试接口(如 SWD/JTAG)让 MCU 与开发主机通信,实现主机与目标设备间的输入输出交互(如打印调试信息、读写文件),依赖调试工具和软件支持,不占用 MCU 硬件资源,主要用于开发阶段的调试。

网友AZ:
新唐的Semihost 不属于外设,而是一种调试技术。它利用调试接口(如 JTAG、SWD),允许目标芯片在调试时通过主机完成文件 I/O、打印调试信息等操作,无需在芯片上实现复杂的 I/O 功能,可提升调试效率,常用于开发阶段,产品部署时通常会禁用。

网友BA:
半托管虽便利但耗性能,每次IO操作都通过调试器到电脑,有点像手机信号要绕地球一圈。

网友AY(2025-11-24):
新唐的 Semihost 并非独立硬件外设,而是一种调试辅助技术。它通过 ARM Cortex 内核的调试接口,让 MCU 与上位机(如 IDE)通信,实现代码运行时的输入输出、文件操作、调试信息打印等功能。无需占用 MCU 硬件资源,不影响目标系统外设,能简化开发调试流程,尤其适合资源有限的嵌入式场景快速定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