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请问,Nuvoton KA849xxx系列汽车电池监控IC方案在哪里下载?

楼主(2024-11-28):
首先想问,这款芯片的ADC是非常有优势的吗?其次是这芯片的电池监控方案在哪里下载?
最后就是硬件的电池采集电路有示例参考吗?

网友A:
■应用场景

电动汽车(BEV),混动汽车(HEV),大容量储能系统(ESS)等

■核心技术优势

使用独自的SOI工艺可以将器件,功能模块进行隔离,从而在单芯片上实现隔离的两套测量系统。

完全冗余的设计可以检测包括外部输入滤波器的故障。

双向菊花链通讯的导入可以构成冗余性更好的拓扑结构,提高通讯鲁棒性。

搭载高精度参考电源,出厂时校正温度变化曲线,实现业界最高水平的测量精度。

高温时微小电压精度偏移的校正技术,实现更宽电压范围和更宽温度范围的高精度测量。

使用SOI工艺的最大130V的高耐压与微细工艺的优点,实现了功能的高集成,以及安全性更高的冗余设计

网友B:
https://www.nuvoton.com.cn/products/battery-management/battery-monitoring-ics/automotive-qualified/ka84950ua/
只有一个简单的介绍,详细资料估计要发邮件索取。

网友C(2025-02-07):
关于Nuvoton KA849xxx系列汽车电池监控IC的方案,您可以尝试在Nuvoton(新唐)的官方网站进行搜索和下载

网友D:
访问Nuvoton的官方网站。在网站搜索框中输入“KA849xxx系列汽车电池监控IC

网友E:
在搜索结果中,查找相关的产品页面或技术资料。在产品页面或技术资料中,可能会有相关的方案、数据手册、应用笔记等可供下载

网友F:
关于Nuvoton KA849xxx系列汽车电池监控ICADC(模数转换器)性能,一般来说,汽车电池监控IC需要高精度的ADC来准确监测电池的状态。Nuvoton作为专业的半导体公司,其产品通常会在ADC性能上具备一定的优势

网友G:
具体优势可能包括高精度、高速转换、低噪声、低功耗等方面的特点

网友H:
要确定KA849xxx系列ICADC性能是否特别出色,您可能需要查阅详细的数据手册、技术规格或与Nuvoton的技术支持团队联系,获取更具体的信息和比较数据

网友I:
基于Nuvoton的专业背景和汽车电池监控的需求,可以推测KA849xxx系列ICADC性能应该是相对有优势的,但具体优势需要根据技术规格和数据进行评估

网友J:
好像是很有优势的,主要是专用这方面的MCU

网友K:
你可以看看芯片手册的,我觉得还行,ADC采集可能不强,但是有外置的运放和ADC

网友L:
这方案估计得找FAE试试了,我感觉,或者找代理商要一份

网友M(2025-05-06):
你直接去官网呗,官网不是有很多相关资料吗

网友N:
我觉得新唐的ADC都是比较优势的,可以试试

网友O:
访问Nuvoton官网的电池监控IC页面,选择具体型号(如KA84922UA、KA84933UA等)进入产品页面,部分页面可能提供数据手册(Datasheet)或产品简介(Product Brief)的下载链接

网友P:
你可以试试大联大看看,一般大联大是有相关的方案的

网友Q:
KA849xxx系列采用双通道冗余设计,支持多路电池电压采集。例如,KA84933UA支持20串电芯测量,通过SPI或菊花链通信实现数据汇总,设计时可参考其系统框图(包含多路选择器和ADC模块)

网友R:
通过双向菊花链连接多颗IC(最多63级),减少布线复杂度。例如,KA84922UA支持4MHz高速SPI通信,并集成差分数据流转换功能,适用于大规模电池组管理

网友S:
基于KA49522A的电池监测方案展示了完整的硬件架构,包括MCU模块、SPI接口、电池平衡电路及保护功能(如过压/过流检测)。其设计中的分压电路、ADC配置及故障诊断功能可作为KA849xxx系列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