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有SSOP20封装,2个串口的芯片推荐吗?

楼主(2024-11-28):
新唐有SSOP20封装,2个串口的芯片推荐吗?或者封装比这个还小也可以,就需要2个串口

网友A:
N76E003就可以。

网友A:
MS51也有这个

网友B:
2 组高达 1 Mbps 高速串口可用以连接多种模块、1 组 SPI、1 组 I²C

网友B:
2组高速串口刚好够你用。

网友C:
M0A21OB1AC

网友D(2025-01-26):
你这不限制什么内核吗

网友E:
其实模拟串口不也可以吗,一般模拟串口也是可以跑到115200

网友F:
主要是想做什么方向啊

网友G:
SSOP不知道,我知道M4的有好几个串口

网友H:
这个不问问代理商?代理商不是知道的很多吗

网友I:
我觉得一般都是51类的会用SSOP20而且有串口的

网友J:
2个串口费劲,现在SSOP20本身就IO很少的

网友K:
直接选择模拟串口吧,网上有很多资料,可以试试

网友L:
建议还是使用航顺的吧,我看航顺是有这个芯片,HK32这种

网友M:
还是去官网去找找,官网上有选型的,可以找到

网友N(2025-05-06):
新唐有多款具备2个串口且封装较小(包括SSOP20及更小封装)的芯片可供选择

网友O:
N76E003系列提供TSSOP20与QFN20两种小封装

网友P:
其实N76就可以包含双串口(UART),支持高速通信(可达115200 bps),可满足多设备连接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