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为什么这样的开关电路关不断呢 S8550 Ao3401

楼主(2024-11-24):
如图这样的电路 在PowCtrl3.3v的时候 E点只有 3.8V左右 导致AO3401 关不断的样子,5V_2 输出点还有3v左右的电压  带负载也有

正常不应该是E点被拉到5v左右吗?

网友A:
莫不是R14造成的?

网友B:
VGS=1.2V时AO3401已经开始导通了,你三极管应该使用8050(NPN)控制。

网友C:
用单片机GPIO控制PMOS开关,中间要加一级NPN三极管(或NMOS管)构成的驱动级,不能用PNP管

网友D:
AO3401的漏极D接一个负载电阻到地就可以关断了。

网友E:
Q2换成8050,你用PNP的管子肯定关不上啊

网友F:
Q2你用错了 是8050

网友G:
用npn,R35放到R15后面会好一些,这样对npn和R15没多大要求。

网友H:
当低于PowCtrl高电平时电压还低于Q1输入的S极(5V)时,你就要靠虑,Q2的极性了
图中是因为:输入+5V->R14->Q1.S(Q2.E)->Q2.B->R15->PowCtrl(3.3V),
Q1做为PMOS管,只有在G极电位>=S极电位时,才能完全截止,但图中明显做不到。。
把Q1换为NPN管,同时PowCtrl的控制电平极性反相一下就OK了

网友I:
好多人都给出了正确的解决方法,把Q1换为NPN管,同时PowCtrl的控制电平极性反相一下就OK了。

网友J:
PNP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