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火折子上用的咪头焊接后灵敏度不合格

楼主(2024-11-24):
最近帮别人搞一个火折子的电路,但回流焊接出来后成品率很低,只有80%左右,大部分都是轻轻一吹就启动,但每10只总有几只是要吹很重才能启动,咪头厂家说是回流焊后咪头灵敏度下降了。我用高温焊膏、中温焊膏、低温焊膏都试过,也试过几家的咪头,用红底的咪头,用蓝底的咪头都试过,最理想的是蓝底咪头用低温焊膏焊接,但40只还是有1只要吹的比较重。有没有这方面的应用成熟的高手,帮我指点指点,感谢了!

网友A:
是不是焊接过程产生了形变导致的?

网友B:
咪头有过炉温度曲线

网友C:
Q1 缺偏置,基极加个500k~1M电阻连接到U2-6 能够提高灵敏度。驻极体麦克风的一致性不好,还会老化。应该不是焊接问题。

网友C:
用热敏电阻也可以测风速。我做过一直声控电灯开关·,使用压电片,不需要偏置,用微功耗运放做放大。
压电片比驻极体便宜。运放贵些。其实驻极体内置运放

网友D:
第一你怎么判断灵敏度低的,是个别比其他的灵敏度低 还是别的比较方式,第二焊接的温度要控制,第三就是你的电路要看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