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iic信号线上串联一个电阻会降低干扰吗?

楼主(2024-11-24):
取值应该多少合适啊?

网友A:
通过在IIC信号线上串联上拉电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噪声或干扰信号对IIC通信的影响。因为当总线线上存在噪声或干扰时,这个上拉电阻会将这些干扰的电平固定在正常工作电平之上(通常为高电平),从而使得接收器能够更准确地识别真正的信号。

网友B:
可以降低干扰

网友C(2024-12-26):
当然可以降低干扰的啊,电阻也是会“滤波”的

网友D:
IIC信号线上串联一个电阻可能会降低干扰,但这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电路设计

网友E:
在某些情况下,串联电阻可以作为阻抗匹配元件,帮助减少信号反射和电磁干扰(EMI

网友F:
通过选择适当的电阻值,可以优化信号传输并减少干扰。此外,电阻还可以吸收电路中的噪声,进一步减少干扰

网友G:
需要注意的是,串联电阻可能会引入额外的电阻性负载,这可能会对信号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网友H:
在决定是否在IIC信号线上串联电阻之前,需要仔细评估电路的需求和性能要求

网友I:
串联电阻以降低干扰的方式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和设计。建议在进行实际电路设计和测试时,进行详细的仿真和实验验证,以确定最佳的设计方案

网友J:
我觉得是可以,但是电阻不要串联过大,容易有影响

网友K:
一般是可以降低EMI的,而且确实可以降低干扰

网友L:
必须可以降低干扰,电阻可以让干扰减小很多的

网友M:
通常情况下是降低下拉电阻阻值

网友N:
数据和时钟线都需要通过 上拉电阻 来拉高信号到逻辑高电平

网友O:
好像看到有人这么做不知道具体原理是什么

网友P:
加个几十欧姆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好像看到有人这么做不知道具体原理是什么

减小噪声的冲击

网友Q:
依靠电压稳定可以提高稳定性

网友R:
会降低干扰的

网友S:
这个必须是可以的

网友T:
串联电阻 本身并不会直接降低干扰,

网友U(2025-11-07):
一般情况下,可以降低干扰,电阻可以让干扰减小很多

网友U:
会,但需合理选型,且作用有限。它无法解决外部电磁辐射对总线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