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硬件iic如何只发送从机地址不发送数据啊?

楼主(2024-11-24):
有个应用开头要发送0地址

网友A:
使用的是软件控制的IIC通信,你也可以通过编程方式来控制IIC通信的过程,只发送从机地址而不发送数据。具体的编程方法也会因所使用的编程语言和开发环境而有所不同

网友B:
启动条件:首先,你需要启动I2C通信。这通常是通过将SCL(串行时钟线)保持高电平,然后拉低SDA(串行数据线)来实现的。
发送从机地址:在启动条件之后,你需要发送从机地址。从机地址由两个字节组成:一个是设备地址(或称为目标地址),另一个是读写位(通常是一个读/写标志位)。在发送地址时,你只需要将设备地址和读写位放到SDA线上,并在SCL线的配合下进行时钟同步

网友B:
停止条件(可选):如果你不打算发送任何数据到从机,你可以选择在发送完从机地址后发送一个停止条件。停止条件是通过将SDA和SCL都保持高电平来实现的。然而,如果你的I2C接口要求不立即停止,可以忽略这一步。
时钟控制:在整个过程中,你需要在SCL线的控制下保持同步。当SCL为低电平时,SDA线上的数据是稳定的,可以进行数据传输或读取。当SCL为高电平时,SDA线上的数据可能会被改变。
等待响应(可选):如果你希望从机在接收到地址后进行响应(例如确认接收),你可以在发送完从机地址后等待从机的响应。然而,如果你不打算接收任何响应或只发送从机地址作为命令,可以忽略这一步。

网友C:
“要发送0地址”是什么意思?主机与任何I2C设备通讯,是一定要发送从机地址的。你这里发送0,是指想I2C总线发送0吧?

网友C:
一定要发送0地址,你就当做从机设备的地址是0就行。根据协议,发送完0,主机就发送STOP,不等待从机是否应答ACK信号,是否可行?

网友D:
0地址?什么意思?

网友E:
启动条件:首先,主设备需要发送一个起始条件(Start Condition),这通常是通过拉低SCL(串行时钟线)并在其后的时钟周期内拉高SDA(串行数据线)来完成的。

从机地址发送:接下来,主设备在SCL高电平时,通过SDA发送从机设备的地址。这个地址可以是7位或8位,取决于你使用的I2C协议和具体硬件。

读取位:在发送完从机地址后,主设备通常需要读取一个位(通常是读/写位),以表明接下来的操作是读操作还是写操作。但如果你不想发送数据,你可以忽略这个位或者将其设置为写操作(通常是低电平)。

不发送数据:由于你不想发送数据,所以在SCL的时钟周期内SDA线可以保持高电平或者不做任何改变(根据硬件的具体要求),因为你不传输任何字节。

保持控制:在发送完从机地址和不发送数据的情形下,主设备可以继续控制SCL线来执行后续的I2C操作,比如发送停止条件(Stop Condition)来结束通信。

结束条件:在完成通信后,主设备需要发送一个结束条件(Stop Condition),这是通过拉高SCL的同时拉低SDA来实现的

网友F(2025-04-30):
主机发送从机的地址以及读写标志(0表示写操作,1表示读操作)。

网友G:
发送起始条件:
主机拉低SDA线,同时SCL线为高电平,表示起始条件。
发送从机地址 + 写位(R/W=0):
主机发送从机的7位地址,并将R/W位设置为0(写操作)。
从机接收到地址后,会返回一个ACK(应答信号)。
不发送数据,直接发送停止条件:
主机不发送任何数据,而是直接发送停止条件。
停止条件是SDA线从低电平变为高电平,同时SCL线为高电平。

网友H:
用模拟iic,想咋搞就咋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