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有iis的学习资料啊?

楼主(2024-11-24):
最近想自己整个音箱玩

网友A:
你得看看数据手册,看看是否有支持I2S

网友B:
一般灵动的都是做电机驱动来说的,音频的话没听说啊

网友C:
那你直接驱动MP3模块多好啊

网友D:
一般TF卡+DAC是不是也行啊

网友E:
我觉得还是用专用的MCU吧,做音频方面的MCU比较好

网友F:
音像的话网上有现成的模块啊,有音频模块的啊

网友G:
你想用什么MCU,实现什么功能啊?

网友H:
你参考ST的I2S资料都是可以的

网友I:
应该有这方面的资料的,就算没有网上也有一些这方面的

网友J:
整呗,我看好多都做蓝牙音箱,挺好玩,但是灵动微好像做不了,蓝牙应该不OK,不过你直接弄个音频模块试试就好了,比I2S简单

网友K:
不如直接外接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