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有没有办法改编译后的二进制文件啊?

楼主(2024-11-24):
想找到某个函数给覆盖掉

网友A:
重新编译下载吧

网友B:
通过反汇编工具将编译后的二进制代码转换回汇编代码,从而了解程序的具体实现细节

网友C:
直接对编译后的程序进行修改,通过修改二进制文件中的指令和数据来改变程序的行为

网友D:
调试器可以在程序运行时对其进行实时调试和修改

网友E:
热修复技术可以在不重启程序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修改

网友F:
通常需要使用二进制编辑工具,如Hex Editor或HxD等

网友G:
需要对程序的内部结构和逻辑有深入的了解,并且操作过程中需要非常小心,以避免引入新的错误或导致程序崩溃

网友H:
使用十六进制编辑器手动修改

网友I:
使用编程语言

网友J:
专门的文件编辑工具如UltraEdit、WinHex等。

网友K:
知道函数位置应该就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