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模拟iic的速度为什么比硬件的慢这么多?

楼主(2024-11-24):
用模拟的时候一次翻转硬件都可以做两次了

网友A:
模拟IIC是通过软件控制GPIO(通用输入输出)管脚来模拟IIC协议的时序

网友B:
硬件IIC由于使用专门的硬件电路,可以实现较高的数据传输速度,通常可以达到400kHz或更高

网友C:
硬件I2C可以直接调用内部寄存器进行配置,利用芯片中的硬件I2C外设,自动执行时钟生成、起始终止条件生成、应答位收发、数据收发等功能

网友D:
由于模拟IIC需要CPU的参与来生成时序,因此会占用较多的CPU资源

网友E:
模拟IIC的通信速度可能较慢,因为它受限于软件实现的效率和MCU的处理能力

网友F:
大多数现代单片机都内置有硬件I²C模块,这些模块专门用于处理I²C通信,不需要CPU参与每个信号的变化,因此可以非常快速和高效地运行。

网友G:
模拟IIC的驱动程序通常比硬件IIC更复杂,需要程序员对IIC协议有深入的理解,并且要仔细编写和调试时序控制代码。

网友H:
模拟IIC的实现可能不如硬件I2C稳定,因为它更容易受到外部干扰和程序错误的影响

网友I:
硬件IIC的驱动通常较为简单,因为许多时序和控制逻辑都由硬件模块自动完成。

网友J:
首先,硬件IIC是依靠微控制器内部的专用硬件模块来实现IIC通信的,这些模块包括IIC控制器和相关寄存器,能够自动处理IIC协议的细节。这种硬件级别的支持使得硬件IIC在通信过程中减少了软件干预,从而提高了通信速度和可靠性。而软件模拟IIC则是通过软件编程来模拟IIC协议的时序和逻辑,利用GPIO引脚来模拟SCL和SDA信号,这需要CPU不断监测和控制GPIO引脚的状态,因此会占用较多的CPU资源,并且通信速度相对较慢。

网友J:
其次,硬件IIC模块通常支持更高的通信速率,可以达到几百kHz甚至几MHz,而软件模拟IIC由于需要CPU的实时干预,其通信速率通常低于硬件IIC。此外,硬件IIC还可以在后台自动处理数据传输,进一步释放CPU资源,使其可以处理其他任务,这也是硬件IIC在性能上优于软件模拟IIC的一个重要方面。

网友J: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软件模拟IIC在速度上可能不如硬件IIC,但它具有更高的灵活性。通过编程,软件模拟IIC可以实现各种自定义功能,如不同的通信速率、特殊的握手协议等,这使得软件模拟IIC能够适应更多样化的应用需求。因此,在选择使用哪种IIC方式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性能要求以及资源限制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网友K:
但我经历过的感觉,如果单片I2C外设的工作主频不高的话,模拟的速度应该更快。当然还得看连接的I2C设备的通讯速度。使用单片机I2C外设的好处在于,只需要报数据传给外设,具体通讯过程不需要中央处理单元参与。

网友K:
目前单片机大I2C外设一般都支持100KHz,400KHz,甚至1MHz。但如果单片机主频能上100MHZ以上的话,而外部I2C设备也支持1MHz以上的通讯速度的话,我感觉模拟方式应该比单片机的I2C外设更快才对。毕竟模拟也好,I2C外设也好,都是通过串行方式通讯的。一边被固定在100KHz/400KHz/1MHz,而模拟的话,在主频200MHz以上时,速度可能会达到10MHz以上。

网友L:
硬件 IIC 是通过芯片内部专门的 IIC 硬件模块来实现通信的。

网友M:
由于受限于单片机的其他任务和软件循环的效率,模拟I²C的时钟速度通常较慢。软件模拟时钟信号需要时间来执行代码,这限制了时钟频率。

网友N:
硬件 IIC 作为专门的硬件模块,在设计芯片时已经对其进行了优化,以提高通信效率。

网友O:
硬件IIC模块内置精确的时钟发生器,可以产生稳定的时钟信号,从而保证通信的时序精度。

网友P:
硬件IIC模块可以在CPU执行其他任务的同时进行数据传输,这样可以释放CPU资源,提高整体系统的效率。

网友Q:
使用MCU的普通GPIO(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管脚,通过软件控制这些管脚的电平变化来模拟IIC协议的时序和数据传输。这种方式需要编写复杂的代码来实现IIC通信的各个环节,包括开始条件、停止条件、应答/非应答信号以及数据传输等。

网友R:
由于软件时序的限制,模拟IIC的通信速率通常较低,难以达到硬件IIC的水平。

网友S:
性能受限于软件实现的效率和MCU的处理能力

网友:
模拟I²C的速度较慢主要是因为它依赖于软件来模拟协议的所有方面,而硬件I²C则利用专门的硬件电路来处理这些任务,从而实现更高的通信速度和效率。

网友T:
硬件I²C模块可以以更高的时钟速度运行,因为它不依赖于CPU来生成时钟信号,可以达到标准的I²C速度甚至更快。

网友U:
硬件IIC:性能较高,支持高速数据传输,且内置的信号处理算法能减少线路噪音和误码

网友V:
硬件I2C是依靠微控制器内部的专用硬件模块来实现I2C通信的。这些模块包括I2C控制器和相关寄存器,能够自动处理I2C协议的细节,从而减少了软件干预,提高了通信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W:
模拟IIC之所以比硬件IIC慢,是因为它依赖于软件来模拟硬件的功能,而软件控制的精度和速度都不如专门的硬件模块。

网友X:
硬件 IIC 模块能够以较高的频率产生稳定的时钟信号,这个频率是由硬件电路的特性决定的,通常可以达到较高的值

网友Y:
硬件I²C模块通常可以中断驱动,这意味着CPU可以在数据传输过程中执行其他任务,当传输完成时通过中断来通知CPU,从而提高了效率。

网友Z:
软件模拟的时钟和数据信号可能不如硬件生成的信号稳定,这可能导致通信错误或需要更低的时钟速度来确保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AA:
硬件IIC的时序控制更加精确和稳定,由硬件模块直接生成,而模拟IIC的时序控制依赖于软件,容易受到CPU调度和其他任务的影响,从而影响通信速度

网友AB:
因为模拟IIC依赖于CPU的GPIO模拟和软件控制,而硬件IIC则通过专用的硬件模块实现,具有更高的通信速度和稳定性。

网友G:
要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需要通过循环语句逐位地将数据位输出到 SDA 引脚,并在每一位数据传输时控制 SCL 引脚的电平变化来同步时钟。这种逐位处理的方式比硬件 IIC 的直接寄存器操作要慢得多,而且软件处理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延时等因素,以满足 IIC 协议的时序要求。

网友AC:
模拟IIC在实现方式上依赖于软件控制GPIO的状态变化来模拟IIC通信,而硬件IIC则通过内部的硬件逻辑和电路直接控制IIC通信。

网友AD:
硬件I2C可以支持较高的数据传输速率,如每秒几百kHz甚至几MHz,而模拟I2C的通信速率则通常较低,可能只能达到每秒几十kHz或更低。

网友AE:
模拟 IIC 在传输数据时,需要软件逐位地处理数据。

网友AF:
模拟IIC依赖于软件来精确控制GPIO引脚的高低电平转换,这需要CPU不断地进行读写操作,容易受到系统时钟精度和CPU负载的影响。

网友AG:
模拟 IIC 的时钟信号是通过软件控制引脚电平变化产生的。由于软件指令的执行需要时间,而且单片机的指令周期相对较长,所以模拟 IIC 的时钟信号频率一般较低。

网友AH:
模拟 IIC 是通过软件模拟 IIC 协议的时序来实现通信的。它使用单片机的普通引脚来模拟 IIC 的 SDA(数据线)和 SCL(时钟线)。

网友AI:
硬件IIC的实现相对简单,无需编写复杂的代码来控制时序,减少了出错的可能性

网友AJ:
模拟I2C的速度相较于硬件I2C较慢,这主要是由于两者在实现方式、性能以及资源占用等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

网友AK:
硬件模块通常能够提供更精确和稳定的信号,因此可以在更高的速度下可靠地运行。

网友AL:
硬件iIC通过芯片内的专用iIC硬件模块实现通信。

网友AI:
硬件IIC可以实现高速通信,速度可达几十MHz,而模拟IIC通常只能在几十kHz到几百kHz之间

网友AJ:
在软件模拟I²C时,可能需要轮询或使用中断来检测I/O状态的变化,这会引入额外的延迟。

网友AM:
模拟 IIC 完全依赖软件来实现

网友AN:
模拟I2C则是通过软件编程来模拟I2C协议的时序和逻辑。它使用普通的数字I/O口来实现I2C通信,不依赖于专用的硬件模块。

网友AO:
硬件iIC通过芯片内的专用iIC硬件模块实现通信。,

网友AP:
模拟IIC的通信速度可能很慢,因为它受到软件实现效率和mcu处理能力的限制,

网友AQ:
我感觉硬件的比较快,之前做过对比,软件翻转一次够硬件两次了

网友AR:
专事专人干肯定速率快

网友AS(2025-01-01):
硬件IIC可以实现高速通信,最高可达几十mhz,而模拟IIC通常只能在几十khz到几百khz之间。

网友AT:
硬件iIC是一个专门的硬件模块,在设计芯片时已经过优化,以提高通信效率。

网友AU:
由于软件时序限制,模拟IIC的通信速率通常较低,难以达到硬件IIC的水平。

网友AV:
硬件iIC通过芯片内的专用iIC硬件模块实现通信。,,

网友AW:
感觉硬件更快。我之前做过一个对比,软件翻一次就够硬件翻两次了。

网友AX:
硬件速率肯定快

网友AY:
专门的人员速度肯定会很快

网友AZ:
硬件IIC可以实现高达几十mhz的高速通信,而模拟IIC通常只能在几十khz到几百khz之间。,

网友BA:
由于软件时序限制,模拟IIC的通信速率通常较低,难以达到硬件IIC的水平。,

网友BB:
硬件IIC是直接进行的实际操作,软件还有程序运行模拟过程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BC:
建议还是使用硬件IIc

网友BD:
硬件肯定比软件更准确快速

网友BE:
模拟IIC是通过软件控制GPIO

网友BF(2025-02-04):
硬件iIC通过芯片内的专用iIC硬件模块实现通信。,,,

网友BG:
硬件iIC是直接实际操作,软件和程序运行模拟过程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BH:
硬件iIC通过芯片内的专用iIC硬件模块进行通信。,,,

网友BI:
其实可以理解为一个是想了一下,一个是直接硬件出数,肯定硬件快的

网友BC:
硬件就是按照做好的程序进行执行速率快

网友BJ:
模拟IIC需要依赖程序通过延时来模拟I2C的时序。

网友BK:
性能受到程序运行效率和MCU处理能力的制约,二者相互影响

网友BL:
肯定啊,模拟IIC全靠IO处理,硬件IIC是由底层硬件来完成数据收发。

网友BM:
硬件IIC通过芯片里的特定模块进行通信,这些模块专门用于IIC通信协议

网友BF(2025-03-07):
硬件IIC更快,模拟IIC相对较慢,因为要依赖系统时钟。

网友BG:
模拟IIC可以完全依赖软件进行,无需硬件辅助,用程序代码模拟。

网友AO:
硬件IIC通过芯片里的外设,让设备间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