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这是什么型号的元件?

楼主(2024-11-24):
两脚插件的

网友A:
看不清,从外观推测属于是电感。

网友B:
是线绕电感吧

网友C:
外部电感器

网友D:
从外观推测属于是电感,工字电感,但是3528是丝印么看不大清,代表什么我查到。

网友E:
象似电感类的东东!
具体是啥还得看引脚是啥样的。
Lz 必须明确交代其有几个引脚!

网友F:
这是一个功率电感,丝印可能是热缩管的引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