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A]
【STM32WBA55CG测评】求助烧录问题

楼主(2024-11-24):
怎么回事?
WBA55CG烧录接线:
CN3:
5--VDD
9--SWDIO
11--SWCLK
7--BOOT--未接

网友A:
是不是进低功耗了,或者尝试全片擦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进低功耗了,或者尝试全片擦除一下

不识别,已经还回去了

网友B:
你用jlink试试呢?就是先解锁再烧录啥的

网友C(2024-12-24):
我觉得这种应该是低功耗或者哪里锁死了

网友D:
我觉得你可以把复位的引脚也接上试试

网友E:
可能是你的烧录方法不对,之前我也遇到过,用什么升级一下就好了,不过我给忘记了

网友F:
试试STlinkV3好像就行

网友G:
你是用官方的例程烧录都不行吗?

网友H:
一般不用接boot,就你说的四线基本上就可以的

网友I:
如果芯片进入到低功耗也是烧录不了,但是你都能读到芯片一般也是SWD也是OK的了,没低功耗

网友J:
你用jlink全擦了,之后再试试烧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jlink试试呢?就是先解锁再烧录啥的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不用接boot,就你说的四线基本上就可以的

感谢解答

网友K:
烧录接线你没接GND

楼主:
引用 网友K:
烧录接线你没接GND?

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进低功耗了,或者尝试全片擦除一下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用jlink全擦了,之后再试试烧录呢?

感谢解答

网友L:
这个链接方式怎么了啊

网友M:
我猜这个系列的还不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链接方式怎么了啊

上传图了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猜这个系列的还不成熟。

WBA55CG现在的生态里有成熟的例程,就是我的开发板识别不到端口,

网友N:
可惜啊,你都还回去了,其实这个开发板还是挺好玩的,有玩的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惜啊,你都还回去了,其实这个开发板还是挺好玩的,有玩的意义的

我也觉得可惜,可是一直打不开端口,耽误了测评时间,板子里是有程序的,我不知道是怎么烧进去的,Type-c口不识别,St-LINK也没有识别端口,怎样判别是低功耗状态呢?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