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L021测评】2、ADC测试

楼主(2024-11-24):
AT32L021系列产品,内置1个12位2 MSPS的模拟/数字转换器(ADC),共享多达15个外部通道和3个内部通道,这三个内部通道分别内部连接到VSSA、内部参考电压(VINTRV)、和VDDA。
ADC控制器可以实现单次或序列转换,在序列模式下,自动进行在选定的一组模拟通道上的转换。
可配置12/10/8/6位分辨率,并支持2到256倍硬件过采样,最高达等效16位分辨率。
ADC可以使用DMA操作。电压监测功能允许非常精准地监视一路、多路或所有选中的通道,当被监视的信号超出预置的阈值时,将产生中断。由通用定时器(TMRx)和高级定时器(TMR1)产生的事件,可以分别内部级联到ADC的普通通道触发和抢占通道触发,应用程序能使ADC转换与时钟同步。
内部参考电压(VINTRV)为ADC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电压输出。VINTRV内部连接到ADC_IN17输入通道上。

每个 ADC 拥有多达19个模拟信号通道输入,以 ADC_INx 表示,x=0至18。
ADC_IN0至 ADC_IN14为外部模拟输入,ADC_IN15、ADC_IN16为 VSSA,ADC_IN17为内部参考
电压,ADC_IN18为 VDDA。

本文将通过配置PA4为ADC1 channel 4测量外部电压。

一、GPIO初始化
static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structur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4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二、DMA初始化
从外设到内存建立DMA,数据保存到adc1_ordinary_valuetab,数据源ADC1->odt
static void dma_config(void)
{
  dma_init_type dma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DMA1_PERIPH_CLOCK, TRUE);
  dma_reset(DMA1_CHANNEL1);
  dma_default_para_init(&dma_init_struct);
  dma_init_struct.buffer_size = 1;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ERAL_TO_MEMORY;
  dma_init_struct.memory_base_addr = (uint32_t)adc1_ordinary_valuetab;
  dma_init_struct.memory_data_width = DMA_MEMORY_DATA_WIDTH_HALFWORD;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_enable = TRUE;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base_addr = (uint32_t)&(ADC1->odt);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data_width = DMA_PERIPHERAL_DATA_WIDTH_HALFWORD;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inc_enable = FALSE;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_struct.loop_mode_enable = TRU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_struct);

  dma_flexible_config(DMA1, FLEX_CHANNEL1, DMA_FLEXIBLE_ADC1);

  dma_channel_enable(DMA1_CHANNEL1, TRUE);
}
三、ADC初始化
PA4设为ADC1_IN4
static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base_config_type adc_base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ADC1_PERIPH_CLOCK, TRUE);
  crm_adc_clock_div_set(CRM_ADC_DIV_3);
  nvic_irq_enable(ADC1_IRQn, 0, 0);

  adc_base_default_para_init(&adc_base_struct);
  adc_base_struct.sequence_mode = TRUE;
  adc_base_struct.repeat_mode = FALSE;
  adc_base_struct.data_align = ADC_RIGHT_ALIGNMENT;
  adc_base_struct.ordinary_channel_length = 1;
  adc_base_config(ADC1, &adc_base_struct);
  adc_resolution_set(ADC1, ADC_RESOLUTION_12B);

  adc_ordinary_channel_set(ADC1, ADC_CHANNEL_4, 1, ADC_SAMPLETIME_239_5);
  adc_ordinary_conversion_trigger_set(ADC1, ADC12_ORDINARY_TRIG_SOFTWARE, TRUE);
  adc_dma_mode_enable(ADC1, TRUE);
  adc_voltage_monitor_enable(ADC1, ADC_VMONITOR_SINGLE_ORDINARY);
  adc_voltage_monitor_threshold_value_set(ADC1, 0xBBB, 0xAAA);
  adc_voltage_monitor_single_channel_select(ADC1, ADC_CHANNEL_4);
  adc_interrupt_enable(ADC1, ADC_VMOR_INT, TRUE);

  adc_enable(ADC1, TRUE);
  while(adc_flag_get(ADC1, ADC_RDY_FLAG) == RESET);
  adc_calibration_init(ADC1);
  while(adc_calibration_init_status_get(ADC1));
  adc_calibration_start(ADC1);
  while(adc_calibration_status_get(ADC1));
  adc_precharge_enable(ADC1, TRUE);
}

四、ADC中断处理
设置ADC中断标识
void ADC1_IRQHandler(void)
{
  if(adc_interrupt_flag_get(ADC1, ADC_VMOR_FLAG) != RESET)
  {
    at32_led_toggle(LED3);
    adc_flag_clear(ADC1, ADC_VMOR_FLAG);
    vmor_flag_index = 1;
  }
}
五、main函数
根据电压计算公式得到结果并显示
if(vmor_flag_index == 1)
    {
      vmor_flag_index = 0;
      printf("out of range:adc1_channel_5 value is = %x!\r\n", adc1_ordinary_valuetab[0]);
                        v=adc1_ordinary_valuetab[0]*3.3/4096;
                        sprintf((char*)buff,"%0.2f",v);
                        GUI_WriteASCII_BIG(55,120,(unsigned char*)buff,VGA_RED,VGA_YELLOW);
    }
    adc_ordinary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1, TRUE);

六、运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