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驱动 MCU最高支持多少伏电压?

楼主(2024-11-24):
灵动驱动 MCU最高支持多少伏电压?看官方上说是20V,有48V的嘛?

网友A:
灵动驱动MCU的最高支持电压可能是因不同的产品系列、型号和应用场景而有所不同。

网友B:
一般来说,官方文档中会有具体的产品规格说明。

网友C:
关于您提到的20V和48V的问题,建议您查阅相关产品的官方文档或联系制造商进行咨询,以获取准确的信息。

网友D:
需要注意的是,MCU的电压支持范围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它涉及到MCU的正常工作以及安全性问题。

网友E:
在购买或使用MCU时,请务必仔细查看产品规格和文档,以确保其满足您的应用需求。

网友F:
我觉得MCU一般不都是支持5V左右的吗

网友G:
你这个电压是不是IO控制的电压啊?

网友H:
能支持这么大的电压吗?一般情况也不行吧

网友I:
预驱动的话是控制MOS,然后MOS控制外部电压的,所以这个可以自己外置MOS就好了

网友J:
48V自己搭电路吧,就简单多了

网友K:
20V?48V?这是电机用的电压吧?正常不是3.3V、5V吗?

网友L(2024-12-26):
看具体型号把

网友L:
建议查数据手册

网友M:
驱动MCU针对电机电压进行选择

网友N:
作电压 2.7V 至 3.6V,最高支持 3.6V

网友O:
其宽压设计为2.2V至5.5V

网友P:
工作电压范围为2.0V到5.5V

网友Q:
工作电压范围为2.0V到5.5V。

网友R:
灵动MM32系列MCU的工作电压范围通常是2.0V至5.5V

网友S:
对于特定的MM32系列MCU,如MM32L021,其工作电压范围也是2.0V至5.5V

网友O:
MM32F0010:工作电压范围为2.0V至5.5V

网友T:
MM32SPIN0x和MM32SPIN2x系列:工作电压为2.0V至5.5V宽电压。

网友U:
灵动 MM32F0020 系列 MCU 的工作电压为 2.0V 至 5.5V

网友V:
支持 1.8V 至 5.5V 供电,最高支持 5.5V

网友W:
MM32系列MCU的最高支持电压是5.5V

网友M:
宽压的输入

网友X(2025-03-25):
灵动 MCU 的 最大工作电压通常在 3.6V 以内,20V 和 48V 并不适用于直接供电到 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