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灵动的FSMC具体使用

楼主(2024-11-25):
灵动MCU内置 1 个灵活的静态存储器连接(FSMC)模块。 FSMC 支持多种类型的外扩存储器,包括 SRAM, PSRAM 和 NOR Flash。
FSMC 与大多数图形 LCD 控制器无缝对接。支持 8080/6800 模式,并且可以灵活适应特定的 LCD 接口。

求具体的应用案例以及使用说明

网友A(2025-03-04):
灵动的FSMC支持多种存储器类型:能够与SRAM、PSRAM、NOR Flash等多种类型的存储器无缝连接,为系统设计提供了广泛的选择空间

网友B:
它支持8位、16位、32位等多种数据总线宽度配置,并且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选择非复用模式或复用模式

网友C:
它将外部静态存储器划分为多个独立的BANK区域,每个BANK又可以细分为若干子BANK,方便对不同类型的存储器或同一类型存储器的不同部分进行独立管理和控制

网友D:
具备可编程的等待周期、总线恢复周期、读写控制周期等时序参数,能够精确地满足各种不同存储器的访问要求

网友E:
通过FSMC接口,可以方便地在系统中添加或扩展外部存储器,满足系统对存储容量不断增长的需求

网友F:
FSMC将外部存储器的存储单元映射到STM32的内部寻址空间,使得CPU可以通过普通的内存访问指令直接对外部存储器进行读写操作,无需额外的复杂指令和操作

网友G:
在嵌入式系统中,特别是使用图形LCD显示的系统中,FSMC模块常常用于连接外部的图形LCD控制器或存储器,以便实现高效的图形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