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探索STM32H723:实现高效的数据采集与处理

楼主(2024-11-25):
STM32H723是一款高性能的微控制器,具有强大的算力和丰富的外设接口,非常适合用于数据采集与处理场景。本文将通过一个示例项目,展示如何使用STM32H723的ADC和DMA功能实现高效的数据采集,并利用其强大的FPU进行实时数据处理。
一、项目目标本项目使用STM32H723的ADC采集模拟信号,通过DMA将数据传输到内存,最后利用STM32H723的浮点单元(FPU)对数据进行FFT变换,实现频域分析。
二、硬件资源
  • 核心芯片:STM32H723
  • 模拟输入信号源(如信号发生器)
  • 开发板电源和调试接口
  • 外部晶振(如有必要)
三、开发环境
  • STM32CubeIDE
  • STM32CubeMX(生成初始化代码)
  • CMSIS DSP库(用于FFT计算)
四、代码实现以下是关键代码实现部分:
#include "main.h"
#include "arm_math.h"

#define ADC_BUFFER_SIZE 1024
#define FFT_SIZE 512

ADC_HandleTypeDef hadc1;
DMA_HandleTypeDef hdma_adc1;

uint16_t adc_buffer[ADC_BUFFER_SIZE];
float32_t input_signal[FFT_SIZE];
float32_t fft_output[FFT_SIZE];
arm_rfft_fast_instance_f32 S;

/* 初始化ADC */
void MX_ADC1_Init(void) {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4;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EQ_CONV;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L_ADC_Init(&hadc1);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0;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247CYCLES_5;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 初始化DMA */
void MX_DMA_Init(void) {
    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

    hdma_adc1.Instance = DMA2_Stream0;
    hdma_adc1.Init.Channel = DMA_CHANNEL_0;
    hdma_adc1.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adc1.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adc1.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adc1.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hdma_adc1.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hdma_adc1.Init.Mode = DMA_CIRCULAR;
    hdma_adc1.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HAL_DMA_Init(&hdma_adc1);

    __HAL_LINKDMA(&hadc1, DMA_Handle, hdma_adc1);
}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ADC1_Init();

    HAL_ADC_Start_DMA(&hadc1, (uint32_t*)adc_buffer, ADC_BUFFER_SIZE);

    arm_rfft_fast_init_f32(&S, FFT_SIZE);

    while (1) {
        /* 将ADC采集数据转换为浮点格式 */
        for (int i = 0; i < FFT_SIZE; i++) {
            input_signal[i] = (float32_t)adc_buffer[i];
        }

        /* 计算FFT */
        arm_rfft_fast_f32(&S, input_signal, fft_output, 0);

        /* 数据处理... */
        HAL_Delay(100);
    }
}
五、代码解读
  • ADC初始化
    配置STM32H723的ADC为12位分辨率,并使用DMA进行数据采集。
  • DMA设置
    使用DMA实现ADC数据自动传输到内存,从而减轻CPU负担。
  • FFT计算
    使用CMSIS DSP库中的快速傅里叶变换函数,进行频域数据处理。
  • 循环采集与处理
    主循环中不断采集数据并进行FFT运算,实现实时频域分析。

六、优化建议
  • 提高采样精度
    调整ADC采样时间或外部硬件滤波器,减少噪声干扰。
  • 优化性能
    使用DMA双缓冲模式,进一步提升数据采集的连续性。
  • 扩展功能
    添加LCD或UART接口,实现数据的可视化或远程传输。
七、总结STM32H723凭借其高性能的ADC、DMA以及强大的计算能力,为数据采集与处理提供了高效解决方案。通过本文的示例,开发者可以快速入门并扩展到更复杂的应用场景。

网友A:
哇,这篇文章很详细,适合刚入门的我,太感谢了!

网友B:
请问FFT输出的数据格式是复数还是实数?

网友C:
如果采样速率要更高,需要做哪些调整呢?

网友D:
能不能加个外设例子,比如用SPI传输FFT结果?

网友E:
最近也在用STM32H7系列,这个库用起来确实方便!

网友F:
写得挺棒的,尤其是DMA部分很清楚!

网友G:
有没有推荐的信号发生器,配合这个项目用?

网友H:
用了CMSIS库,性能提升真的很明显吗?

网友I:
感觉DMA配置有点复杂,有没有图解教程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