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 0.1欧姆、2512大小的电阻,图片见帖子:

楼主(2024-11-25):
图片如下,大小为 0.1欧姆,2512左右大小(并非严格的2512大小),哪里能找到?

xch
采样电阻

网友A:
某宝看看或者去华秋商城问问。

网友B:
采样电阻,一般都是金属电阻那种,阻值小,功率大的那种,采样电流一般电机控制电路上经常用。

楼主:
温度特性差了点,我再看看

网友C:
这么大的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温度特性差了点,我再看看

50ppm 没货

网友D:
云汉可以订货

网友E:
直接去 digikey 或者   vishay官网找

网友F:
采样金属电阻

网友G:
以前用过WISHAY的电流检测电阻,可以去得捷或贸泽商城购买

网友H:
商城里能找到吧

网友I:
看来好心人还是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用过WISHAY的电流检测电阻,可以去得捷或贸泽商城购买

从温度特性来看,貌似这个没啥优势啊

网友J:
嘉立创啊

楼主(2025-04-01):
引用 网友E:
直接去 digikey 或者   vishay官网找

最后还是发现这个提议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