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IDE] 为什么WORK BENCH生成的AT32IDE项目在 AT32IDE 里面没有配置builder debugger呢?

楼主(2024-11-25):
为什么WORK BENCH生成的AT32IDE项目在 AT32IDE 里面没有配置builder debugger呢?

按照 AN076文档指引生成的空白项目文件,也能正常debug 。但是呢按照AT32 Work Bench 11月8号的版本生成自己生成的AT32IDE 用 AT32IDE 之后就没有builder 配置,也没有debug配置。WorkBench生成代码后点击打开项目,项目是能打开,但是点锤子图标啥反应都没有。。。没法玩了。。。官方能升级一下下这方面的文档呢?谢谢!!!

网友A:
您好,感谢您的使用反馈
1. 针对您所描述的 “WorkBench生成代码后点击打开项目,项目是能打开,但是点击锤子图标撒反应都没有...",我有用您说的版本试了几个型号,编译都能正常进行,请问您具体用的什么芯片型号新建的工程呢?
2. debugger配置在新建的工程中都不会默认配置,在需要进行debug调试使用时,手动点击 "Run"选项卡 -- >“Debug Configurations” --> 双击“GDB AT-Link Debugging”会自动生成debug配置。可参考AT32IDE使用手册的第四章节(AT32IDE中“Help”选项卡 -- >“Open User Manul”)。

楼主:
我用的是at32F4231C8T7,官方421的 V 1.2的开发板, work bench 是1.1.02 , IDE是1.0.10 buildid:202404281650  BSP固件是2.17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at32F4231C8T7,官方421的 V 1.2的开发板, work bench 是1.1.02 , IDE是1.0.10 buildid:20240428 ...

您好,我用F421新建工程测试,build没问题。
之前回复的debugger使用点您可参考一下手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用F421新建工程测试,build没问题。
之前回复的debugger使用点您可参考一下手册,谢谢 ...

我用at32 IDE 新建一个C工程也是可以正常编译的。
我的意思是按这个流程走:
1)AT32 workbench 生成一个设计 保存,生成代码。 工具链选用AT32 IDE
2)生成完成后提示框 点打开项目 ,自动开AT32 IDE
3)这个时候 AT32 IDE可以打开,不过项目信息什么就过不去,按使用逻辑来说,是不是应该在左侧的项目资料管理器直接看到这个项目的文件夹资源 和 配置好工具链。
4)或者在AT32 IDE里面新建一个项目之后,可以打开并且关联到workbench 同步修改管脚啊 DMA 啊 什么的。本来我在vscode+platform IO里面是可以跑通的。只是想着用官方IDE+workbench可以更方便调整user code 不用重复搞来搞去,(就跟S家的cubemx那样方便)结果没成功
5)我使用的是win11 arm版,会不会是这里卡bug?
谢谢你的指点迷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at32 IDE 新建一个C工程也是可以正常编译的。
我的意思是按这个流程走:
1)AT32 workbench 生成一个 ...

AT32 IDE是基于Eclipse开发,Eclipse本身不支持双击项目文件(.project)打开项目并导入的,这个在最新版本的AT32 IDE(V1.0.11,可以到官网下载最新版并更新)新增支持了该功能。
老版本的是需要是用导入功能导入WorkBench生成的项目,WorkBench重新生成后,不需要打开,在原来的AT32 IDE中刷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32 IDE是基于Eclipse开发,Eclipse本身不支持双击项目文件(.project)打开项目并导入的,这个在最新版本 ...

yeah.感谢感谢。我也刚刚试到用导入的方式可以 build all 了!点赞!